横流源电路的振荡问题

楼主(2009-08-19):
如下图的横流原电路,想在R11上产生100mA的横流,结果在测试R22的电压时发现
R22的电压在0.15V为中心,峰峰值为0.1V,频率为大概1M的类似正弦波的振荡波形,如果用万用表测量RMS值是0.15V,请问高手为什么会发生振荡呢,怎样消除它呢??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查,有人说在mos管的栅极和运放的输出级加个小电阻的,我试了加一个100欧的电阻,振荡反而加大了,然后又在运放负端和输出端加一个10nf的电容,振荡变的更大了都到Vpp1伏了。很郁闷,请chunyang,xwj,蚂蚁等高手给指点一下,最好能从原理上说明一下为什么就震荡了呢?

网友A:
IRF540是30A的大功率MOS管,输入电容是2600P,运放输出是个容性负载。
可以试试在运放输出对“-”端加个电阻,并在运放输出到MOS栅极串联一个电阻。

另外,这个MOS的Vth是3V的,运放用5V的电源,如果不是轨到轨的运放,有点紧张。

网友B:
传递函数极点不对,在右半圆,或者说太靠近右半圆,应该是MOS等效电容过大的关系,相位延迟太大,反馈回去的相裕度太小,接近翻转180度了,换达林顿晶体管即可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列下传递函数

楼主:
AWAY 大侠说得很有道理,我试一下。我用的是rail to rail 的运放,这个电路如果测R22的电压,最好的情况他的交流分量能够减小到多少,因为我要求恒流的稳定性很高,或者如果要想达到我的目标,我还需要如何改进?

网友C:
你靠什么恒流?

网友D:
R22上端对运放的“-”加一个大电阻,再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E:
1,OP284输入范围0-5V,输出最小可到4.85V,
2,IRF540开通电压2-4V, 5V时电流可达20A, 因此,OP284和IRF540可用

振荡原因
容性负载大

解决

1,运放输出与门极串1K电阻
2,运放输出与反相输入并0.01微发电容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怎么列传递函数啊,

基础太差啊,请飞狐讲讲可否

楼主:
回10楼 还是振; AWAY的方法也振; 很郁闷纳

楼主:
哪位大侠那否从理论上阐述一下,或者列一下公式,现在我就是在胡乱的实验,没真正的明白怎么补偿这个容性的负载

网友B:
如图所示增加补偿电路Ri,C1,Rf,实际上构成相位提前电路,抵消反馈的滞后,相裕度提高,增加了一个零点,在-RiC 处,以及一个滞后极点,在-(Rf+Ri)C处,具体推倒就不写了,麻烦,能体会到相位的提前就可以了,这里的参数是TL084推的,所以具体参数你可以试着改,边改边测

网友G:
这样试试,这样修改后会影响电路的响应。特别负载有阶跃变化时,如负载从开路状态突然接上,这时会有明显过冲。103(10nF)的电容和10k电阻应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若对响应没有要求,则这里RC再大些也无所谓。

网友H:
9楼有道理,上次我也是震荡,也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G:
10楼的问题在于:
进一步加大了运放的负载电容,因为楼主电路中运放的反相端只有1.5欧姆的电阻。

网友I:
15楼的新版主讲讲为何要这么改吧,这才是 渔

网友B:
也可以这样,10uf钽电容,把交流反馈回路完全KO,最多只剩下HZ级的反馈,基本是直流反馈,就不会有相位的问题

网友J:
op284 wide bandwidth 4MHz,补偿起来很不容易。
本身不带容性负载的相位预度就小于45度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提出这么多好的建议, 我挨个的试一下

网友I:
等结果, 挨个的结果。

网友K(2012-03-26):
同意15楼,但是如果还是震荡的话还要增加一些补偿,按照15楼的做法在10k左端对地增加阻容吸收,电阻470欧姆,电容47pf,具体值再试验一下。

网友L:
都是牛人啊!学习中

网友M:
最近怎么老振荡了?:lol

网友K:
电子负载使用mosfet的时候如果是电压与电流的选择的时候,如果是频率的零点与极点配置不好的话非常容易产生震荡

网友N:
还没搞好?
应该很简单的原因:估计就是5V电源输出不足。LZ可以看看5V电源有没有很大波动。可以在6.2R放一个1000u大电容后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