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19):
STM32的FSMC如果选用复用功能读写时序是不是就固定了啊,选模式都没有用,我用的是100脚的103VC,只能用数据地址复用模式,但是复用模式的读写时序不符合目标芯片的读写时序,尤其是写时序,读时序还可以

下面是我的FSMC初始化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SRAM Data/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RAM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NOE, NWE and NE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BL0, NBL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NADV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ADDSET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4;     /*ADDHOLD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5;      /*DATAST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2;   /*BUSTURN 总线返转时间*/
  p.FSMC_CLKDivision = 2;     /*CLKDIV 时钟分频*/
  p.FSMC_DataLatency = 3;        /*DATLAT 数据保持时间*/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D;  /*ACCMOD FSMC 访问模式*/
  /*选择设置的BANK及片选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设置是否数据地址总线分时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设置存储器类型*/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FSMC_MemoryType_SRAM;//
  /*设置数据宽度*/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设置是否使用成组访问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设置WAIT信号的有效电平*/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设置是否使用环回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设置WAIT信号有效时机*/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设定是否使能写操作*/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设定是否使用WAIT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设定是否使用单独的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设定是否使用成组写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设定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网友A:
STM32的FSMC读写时序可以分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