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变换器高频纹波抑制问题

楼主(2009-08-19):
反激变换器高频纹波偏大,如何抑制?
事实上后面有一级三端稳压器。
但稳压器后面纹波改善有限,有的甚至没有效果。
查手册78M系列稳压器在600KHz抑制效果低于20分贝,LM1085系列产品在100KHz以后就再没有曲线。而79M系列产品手册上根本没有这个参数

不知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有没有什么高招
或许有从开关电源输出断(三端稳压器前端)解决的方案?
亦活有高速稳压器的信息可以提供?

网友A:
正确的方法是加电感,和电容组成π形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