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与分辨率的关系

楼主(2009-08-19):
DS18B20数据手册上写着精度为0.5°,分辨率为0.0625°.请教一下各位,精度0.5°,分辨率比它小,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为什么分辨率绝对值总是比精度小?

网友A:
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以下为转帖:

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当然考虑到元器件的选型了,由于指标中要求精度比较高,所以对于AD的选型很慎重。

很多人对于精度和分辨率的概念不清楚,这里我做一下总结,希望大家不要混淆。

我们搞电子开发的,经常跟“精度”与“分辨率”打交道,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搞得清楚的,在这里只作抛砖引玉了。

简单点说,“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从定义上看,这两个量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不是有朋友感到愕然^_^)。很多卖传感器的JS就是利用这一点来糊弄人的了。简单做个比喻:有这么一把常见的塑料尺(中学生用的那种),它的量程是10厘米,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或者量程的1%;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算是0.1毫米吧)。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有100个刻度,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您还会认为它的精度还是原来的0.1毫米么?(这个例子是引用网上的,个人觉得比喻的很形象!)

回到电子技术上,我们考察一个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AD7416。供应商只是大肆宣扬它有10位的AD,分辨率是1/1024。那么,很多人就会这么欣喜:哇塞,如果测量温度0-100摄氏度,100/1024……约等于0.098摄氏度!这么高的精度,足够用了。但是我们去浏览一下AD7416的数据手册,居然发现里面赫然写着:测量精度0.25摄氏度!所以说分辨率跟精度完全是两回事,在这个温度传感器里,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用一个14位的AD,获得1/16384的分辨率,但是测量值的精度还是0.25摄氏度^_^

所以很多朋友一谈到精度,马上就和分辨率联系起来了,包括有些项目负责人,只会在那里说:这个系统精度要求很高啊,你们AD的位数至少要多少多少啊……

其实,仔细浏览一下AD的数据手册,会发现跟精度有关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DNL和INL。似乎知道这两个指标的朋友并不多,所以在这里很有必要解释一下。

DNL:Differencial NonLiner——微分非线性度

INL:Interger NonLiner——积分非线性度(精度主要用这个值来表示)

他表示了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离。单位是LSB(即最低位所表示的量)。

当然,像有的AD如△—∑系列的AD,也用Linearity error 来表示精度。

为什么有的AD很贵,就是因为INL很低。分辨率同为12bit的两个ADC,一个INL=±3LSB,而一个做到了±1.5LSB,那么他们的价格可能相差一倍。

网友B:
你说你一口能吃下十只饺子,但有个人给你做了一个饺子有脸盘那么大,你说你能吃的下,你能把他当10个吗?!

哈哈。。。。。。。。。。。。。。。。。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精度不可能比分变率更高,这一点是成立的.
一些标准件的精度情况又不同,
国际米原器精度很高,但是它不能告诉你1mm是多少.

网友D:
"米原器"在数据采集里的角色应该和"电压基准"作类比, 而不是可变的测量值. 作为基准只要提供高精度和高稳定度等特性即可, 没有分辨率的概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再问一下,比如分辨率0.0625°的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精度却只有0.5°,那怎么才能让它精度达到0.1°呢?硬件上或者软件上要怎么实现?

网友E:
回楼上,如果**用ds18b20,还要0.1摄氏度的精度的话,有以下方法:
1、筛选,从千千万万的18b20中挑选一个根正苗红的;
2、造假1,找一个精度能达到0.1摄氏度的,贴上ds18b20的标签;
3、造假2,焊上18b20但不用,再放个精度能到0.1摄氏度的用。
4、对dallas做思想工作,提高一下18b20的精度;
5、对18b20做思想工作,提高一下思想觉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爷求你了,你就给我报个0.1摄氏度的精度吧。

网友F:
真值达不到0.1

楼主:
呵呵,建议楼上的看看下面这个**。
http://www.dz3w.com/articlescn/sensor/0073696.html
我也是刚刚找到的。

网友G:
这个好比电视机的分辨率和清晰度(精度)了,
有的电视分辨率很高,但是图象还是不怎么清晰,就是精度不够!
还有的分辨率不是很高,但是图象质量相对来说还行,就是把精度调上去了!
总之一条,要想提高清晰度(精度),先提高分辨率是首要条件!

网友H:
精度就是为物理量描述的准确度
分辨率是对物理量描述的最小分割量.

精度和分辨率用手表,或者钟比喻比较恰当.

一块表的精度,可能每天差一秒,也可能是一分钟.
但是它的最小刻度是一秒,分辨率是一秒

精度很高(每月只差一秒),但也只能显示到秒,因为分辨率的原因不能显示的更精确
精度很差(每天可差一小时),但也能显示到秒.只是不准确而已.

网友I:
钟表的例子很是精辟,精度和分辨率是有联系的但是他们不是一回事。18B20的精度是制造商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软件很硬件可以解决的。要达到要求的精度可以另选片子。

网友C:
钟表的例子有盗用概念的嫌疑:
1:钟表的误差是累积的,就算你的误差是1PPM,今天也于12:00:00对时了,一年后12:00:00到来时这个钟表显示为12:00:00+/-1PPM?
2:我要如何用这个表去定时10.5S?
所以钟表就算很准不能说它很精.
比如一个10V指针电压表,即使它的整数位置(0V,1V..10V)很准,没有误差,它的精度还是受最小刻度影响的.

网友E:
如果学过《电测》这门课程的话,就不应对这两名词有疑问。

网友A:
如果你有足够快的采样速度,而实际采样速度比不需要这么快。那么可以考虑用“过采样”技术来提升采样精度(注意,不是分辨率哦,是不是很神奇?)。

匠人关注这个东东有一阵子了。不过还没有实际操练过。

下面是个转贴,更多信息,可以去网上搜索。
----------------------------------------------------------------------------------------

过采样技术提升 ADC 采样精度【转】2009年02月04日 星期三 08:24其实原理很简单, 很容易明白, 怎样实现提高分辨率?
假定环境条件: 10位ADC最小分辨电压1LSB 为 1mv

假定没有噪声引入的时候, ADC采样上的电压真实反映输入的电压, 那么小于1mv的话,如ADC在0.5mv是数据输出为0
我们现在用4倍过采样来, 提高1位的分辨率,
当我们引入较大幅值的白噪声: 1.2mv振幅(大于1LSB), 并在白噪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多次采样,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有
真实被测电压     白噪声叠加电压     叠加后电压     ADC输出     ADC代表电压
    0.5mv              1.2mv           1.7mv           1            1mv
    0.5mv              0.6mv           1.1mv           1            1mv
    0.5mv             -0.6mv          -0.1mv           0            0mv
    0.5mv             -1.2mv          -0.7mv           0            0mv
ADC的和为2mv, 那么平均值为: 2mv/4=0.5mv!!!   0.5mv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这里请留意, 我们平时做滤波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操作喔!   那么为什么没有提高分辨率?????

是因为, 我们做滑动滤波的时候, 把有用的小数部分扔掉了, 因为超出了字长啊, 那么0.5取整后就是 0 了, 结果和没有过采样的时候一样是 0 ,

而过采样的方法时候是需要保留小数部分的, 所以用4个样本的值, 但最后除的不是4, 而是2!   那么就保留了部分小数部分, 而提高了分辨率!
从另一角度来说, 变相把ADC的结果放大了2倍(0.5*2=1mv), 并用更长的字长表示新的ADC值,
这时候, 1LSB(ADC输出的位0)就不是表示1mv了, 而是表示0.5mv, 而(ADC输出的位1)才是原来表示1mv的数据位,

下面来看看一下数据的变化:

ADC值相应位                     9 8 7 6 5 4 3 2 1 0
0.5mv测量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mv(10位ADC的分辨率1mv,小于1mv无法分辨,所以输出值为0)
叠加白噪声的4次过采样值的和     0 0 0 0 0 0 0 0 1 0    2mv
滑动平均滤波2mv/4次             0 0 0 0 0 0 0 0 0 0    0mv(平均数, 对改善分辨率没作用)
过采样插值2mv/2               0 0 0 0 0 0 0 0 0 0 1    2mv/2=0.5mv, 将这个数作为11位ADC值, 那么代表就是0.5mv
                                                      这里我们提高了1位的ADC分辨率

这样说应该就很简单明白了吧, 其实多出来的位上的数据, 是通过统计输入量的分布, 计算出来的,
而不是硬件真正分辨率出来的, 引入噪声并大于1LSB, 目的就是要使微小的输入信号叠加到ADC能识别的程度(原ADC最小分辨率).

理论来说, 如果ADC速度够快, 可以无限提高ADC的分辨率, 这是概率和统计的结果
但是ADC的采样速度限制, 过采样令到最后能被采样的信号频率越来越低,
就拿stm32的ADC来说, 12ADC, 过采样带来的提高和局限
分辨率    采样次数    每秒采样次数
12ADC        1             1M
13ADC        4             250K
14ADC        16            62.5K
15ADC        64            15.6K
16ADC        256           3.9K
17DC         1024          976
18ADC        4096          244
19ADC        16384         61
20ADC        65536         15
要记住, 这些采样次数, 还未包括我们 要做的 滑动滤波,

网友J:
匠人在误导
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

对avr 内嵌的10bit ad测试,过采样只能达到标称的分辨率,如果不采用过采样,后几位都在飘

网友A:
补充一个文件,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对不起,您不能给自己发表的帖子评分。”
哈哈,**无门啊~~~~~

网友A:
匠人在误导
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

对avr 内嵌的10bit ad测试,过采样只能达到标称的分辨率,如果不采用过采样,后几位都在飘
引用 网友J:

我原来也认为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而不能提高精度。但是,有人告诉我,真的能提高精度。并且是有理论支持的,经过实践检验的。

据说是利用了噪声。

究竟是提高了分辨率,还是提高了精度。网上也是一片混乱。

网友K:
精度=分辨得出数据的变化,准确
分辨率=分辨得出数据的变化,但不一定准确

网友C:
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
多次测量求平均值能提高测量精度,这是一个以前常用的测试技巧,书上不是常举这样的例子:5个人测量一个物体的长度…,去掉粗大误差后求平均值,这个结果通常会比单次测量要准。

网友E:
匠人或许无意误导,其实过采样还是只是提高分辨率而已,精度已经天注定,改不了了。
邵子扬先生翻了不少ATMEL的应用笔记,造福大众,但这个标题确实不是太确切,请看ATMEL原文:《AVR121 Enhancing ADC resolution by oversampling》

这里 resolution只能解为分辨率,accuracy才是精度

原文就不上传了,这里就有。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app_notes.asp?family_id=607

网友E:
过采样,其实就是叠加可变均零已知量,使得本处于被量化误差抛弃的电压段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定比例的时间段能因为叠加的信号而被量化到周围的数字,再平均下来就可以分辨出更精细的位置了。
其实,有点像入股分红,过河拆桥。

网友E:
以前曾经做过纯理论的验证,即对连续的信号量用固定分辨率的AD采样,而不施加外部信号影响的情况下,所得分辨率是固定的,即便使用过采样的采样方法,也不能提高分辨率。
但是如果施加合理的外部扰动信号,再采用过采样的方法,仅仅从模拟的结果来看,就确实已经提高分辨率了。

网友L:
“我原来也认为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而不能提高精度。但是,有人告诉我,真的能提高精度。并且是有理论支持的,经过实践检验的。
据说是利用了噪声。”
----------------过采样仅对于噪声是白噪声的情况好用,确实能提高精度,但是对于叠加了非规律的干扰信号的信号,只能提高分辨率,实际应用中,白噪声也是不存在的,如果过采样能替代高分辨率AD,就没人用14,16位AD了。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采用过采样的,例如你采集的波形正玄信号,因为各点的斜率是不同的,33楼的三角波,因为理想情况下的各点斜率是相同的,所以和直流信号很相似,
信号的处理,对于渐变信号或者直流信号,可以考虑采用画得滤波,不过不提倡,最好采用FIR后者IIR。
如果你的后继信号处理,要用到FFT,千万不要用滑动滤波。一定要用FIR或者IIR。IIR的极性很讨厌,但是效率比FIR高,FIR幅频响应很好,推荐使用。而滑动滤波,那是以前的CPU速度太慢的情况下的产物,32位时代,还是不要用了吧。

24楼发的那个**,看了一下,理论是不对的,他对采样定律的理解也是不对的。信号在被抽取之前,不符合Nyquest采样定律的输入信号必须被低通滤波,以避免混叠,这篇**是典型的“只要给我数字信号,我就能处理好信号”,永远记住,后面的数字信号处理,代替不了前端的模拟信号处理,以前一位TI的女工程师,写了很多怎样设计信号采集系统,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A:
根据老狼的说法:“过采样仅对于噪声是白噪声的情况好用,确实能提高精度,但是对于叠加了非规律的干扰信号的信号,只能提高分辨率,实际应用中,白噪声也是不存在的,如果过采样能替代高分辨率AD,就没人用14,16位AD了。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采用过采样的,例如你采集的波形正玄信号,因为各点的斜率是不同的,33楼的三角波,因为理想情况下的各点斜率是相同的,所以和直流信号很相似”

那是不是可以说,过采样提高精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只能你能搞出真正的白噪声。

网友L:
问题是,现实中,白噪声是不存在的,呵呵!

网友E:
未必一定要白噪声,以前研究过一个国外同行的电路,MCU是8bitADC,实际情况根据分析应当是采用了施加扰动信号过采样的。具体是,两路AD测量电压,另外一个口线通过两组电阻+电容分别向两路AD施加周期性的正负扰动信号。
其实提高分辨率的关键之一是要施加足够大小的扰动信号,使信号能够被量化到其他相邻AD值,才可以以时间换分辨率。并且,扰动信号在整个周期内变化越均匀,效果越好。

网友L:
8位或者10位AD,玩出更高的位数,倒也不是不可以玩,但是不是这样的方法,老狼知道一个方法,不过仅适用于周期信号或者直流信号,通常现在叫片上系统的CPU都带AD,DA,两者结合使用
1:1路AD将原始信号做周期的采集,存储在一个数组A (注意锁频)
2:在信号的第二个周期,将数组A中的信号做DA输出,再用一个运放,将两个信号相减,相减后的信号再次放大2的n次,这个信号在进入第二路AD。
3:将第一次采集的数组A与第二次采集的数组B,做拼接运算(要想精度高,还要调节数组B的系数),扩展精度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当然,很多地方还可以做小的调整。

网友M:
讨论气氛很热烈,我过来做笔记。

网友M:
按照惯例点层楼卖瓜子零嘴……

网友E:
39楼似乎复杂化了,这本身得不偿失,DA的精度能做到多少,AD精度又有多少?

还是使用合理幅值的均零扰动信号再过采样就可以了,不要太多理论,举个例子简单计算一下:

如果使用的ad只能分辨0V、1V、2V、3V、4V、5V。
对于2.6V电压,最接近的两个ad值分别是2和3,转换后只能得到ad值3,但是现在我分别叠加0V、0.2V、0.4V、0.6V、0.8V、1.0V、0.8V、0.6V、0.4V、0.2V、0V、-0.2V、-0.4V、-0.6V、-0.8V、-1.0V、-0.8V、-0.6V、-0.4V、-0.2V的电压,分别对应3、3、3、3、3、4、3、3、3、3、3、2、2、2、2、2、2、2、2、2,平均2.6。

其他的呢,自己计算,只要采样次数足够过,使得叠加的扰动量均值为0且幅值合理等等,即可提高分辨率。

相信从图中也能发现许多有趣的曲线。

网友E:
貌似发现本坛的一个bug:长时间未刷新页面时,我新发的帖子是直接显示在我最后看到那个帖子下面的。

网友L:
哈哈,继续念歪经,我是说用这种软件方法做周期信号处理或者直流信号,例如sin信号,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逐点处理,无非是软件的处理方法不同,硬件是同一套电路,当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比这个简单,用8个精密电阻和4051取代DA,还是用减法器,做扩展精度3位,8位AD能扩展到11位,再高就难了,这个是不是也很离谱?或许,这么讲,更易于理解,当然,低通必不可少的。

网友L:
愿闻其详

网友L:
老王,这个电路我还真没搭过,我看过资料,认为可行,这几天忙,过几天还真想试试。
嗯,确实应该自己调试过的才拿出来分享。

网友N:
很有氛围,很好,做个记号

网友O:
INL:Interger NonLiner——积分非线性度(精度主要用这个值来表示)
真的很受教,我没 学好《电子测量技术》。

网友P:
39楼似乎复杂化了,这本身得不偿失,DA的精度能做到多少,AD精度又有多少?

还是使用合理幅值的均零扰动信号再过采样就可以了,不要太多理论,举个例子简单计算一下:

如果使用的ad只能分辨0V、1V、2V、3V、4V、5V ...
引用 网友E:

建议回忆一下大学普通物理课程中关于有效数字的章节

网友E:
原始的分辨率固然受限于AD,但后来得到的分辨率综合了AD和时间两方面的结果。

ls想歪了,有效数字和分辨率有何关系?我们在讨论分辨率。

网友Q:
呵。。终于对精度和分辨率有个粗略的概念了。但是如何应用到实际当中呢?比如海德汉光栅尺有精度和分辨率指标,最后又通过一个细分来放大,搞不太懂啊

网友P:
原始的分辨率固然受限于AD,但后来得到的分辨率综合了AD和时间两方面的结果。

ls想歪了,有效数字和分辨率有何关系?我们在讨论分辨率。
引用 网友E:

您依然没有搞清楚精度和分辨率的差别

网友E:
ls是靠什么判定 “没有搞清楚” “差别”,请举证?

我在讨论分辨率,无关精度。

网友R(2011-04-16):
刚刚看18B20  看到精度和分辨率    看了各位的帖子  想问问  是不是就是说18B20测出的温度   误差是0.5    而0.0625的温度变化就可能引起它测量值的变化   但测出的值误差会在0.5℃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S:
楼都起了这么高了,大家都在放空对空导弹.我没有足够的实验器材,主要是没有合适的可调基准,否则放一批数据出来给你们看看.

网友T(2011-07-25):
我现在用的PLC模拟输入是6000分之一的分辨率,输入的电压是0——5V,那也就是他能分辨0.8mV的电压呗?也就是只有你电压变化超过0.8mV的变化时他才能发现变化呗?这和灵敏度是一样的吧?

网友T:
如果一个模拟信号的灵敏度是2mV,这个传感器的供电电压是5V,也就是它的电压在0到10mV,那么一个24位的AD做的电路板,标着分辨率十万,那就是说把这10mV的电压分成了十万分之一,是这样吗?那就意味着我用一个分辨率低的芯片,和一个分辨率高的芯片测得的最后的值有可能是不同的,还是分辨率高的会准确呗?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U(2013-08-21):
这坟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