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线路中各种等效电容(如分布电容、寄生电容)的区别

楼主(2009-08-19):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都是一回事。

网友B:
可这么看概念:
1,杂散=分布=极间+引线+寄生
2,极间与引线和寄生差不多
3,寄生更多是指元器件

分布更多表示传输线的分布参数,而非集中参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2013-01-27):
引用 网友B:
可这么看概念:
1,杂散=分布=极间+引线+寄生
2,极间与引线和寄生差不多

学习了

网友C:
像三极管模型中的就叫极间电容 一般指器件内部的等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