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关断时间

楼主(2009-08-20):
pwm信号12.5k,最大占空比时,低电平只有2us左右,IGBT能够关断吗?IGBT的关断时间最小是多少?

网友A:
关断时间取决于驱动电路。

网友B:
1,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应正负电压驱动
2,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
3,桥式时注意设定死区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3楼,我用2110驱动,也就是说只要驱动电路能够在2us内达到负压,就能关断是吗?

网友B:
2110本身开关频率最高500K,即响应速度2微秒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不大懂,跑下题,驱动PWM信号占空比尽量不要超过45%

楼主:
嗯,谢谢,我也准备修改占空比。

网友D:
注意拖尾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