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XWJ等开一个有关马达控制的帖子。

楼主(2009-08-20):
哈哈,给我等这些马达控制的盲人扫盲,这一定比弄什么DIY要火100倍。

可以一个一个讲解,例如先从有刷的直流小马达讲,直流小马达的电流采集就有点困难,波动太大了哦,我上次弄的时候就加了一个很大的RC来处理,但这样的检测响应的速度有下降了。

例如步进马达的细分,例如无刷直流马达,例如交流侍服的马达等等。

哈哈,也不一定非要洗丸剂一个人讲,洗丸剂拣他熟悉的讲,如果洗丸剂都熟悉的话,就都讲了把。

哈哈,我负责去挑逗PIC版面的xieyuanbing斑竹来做嘉宾。

网友A:
yewuyi,VID步进马达用过没有?
俺就玩过这一种~:L

楼主:
呵呵,VID是什么意思,俺都没听说呢。

哈哈,我就买过那种小步进马达,然后发一个控制脉冲走一步的最傻方式拉。

网友A:
对,就是那种,VID是公司名字,貌似做这个还算不错的,用来做仪表用的,一步细分到了1/6度,大概是这个数,好几年了都忘记了~还不错,就是贵了点,10块钱左右一个吧。
以前做仪表都用双线圈,线性根本不行阿,调试麻烦的要死。后来就用那个做
别的公司也有做的,但是一直也没考察~拆开看过,就一个线圈+几个齿轮,成本很底
但是估计是工艺做的好,走的很准~

网友B:
期待老X開帖

楼主:
马达本身不能细分的,我买的就是直接的马达,没有买驱动板,呵呵,自己接的达灵顿管做驱动的了。

即使都是双线圈,但内部结构不同的话,例如放8对和放16对线圈,单步的角度不同应该也是正常的事情把!?

网友A:
俺就用过那一种,对马达很白痴,直接用四跟IO模拟脉冲控制~~符合datesheet的波形后,马达走一步
一步为1/6度哈哈~要吃驱动的多的话肯定要加个桥式驱动电路~

双线圈那玩意,现在还不少人用了,拿程序调式,调线性了~一个一调,麻烦阿,但是相比便宜多了

网友B:
re6#:
細分是步進電機的一種電流驅動方式。用達林頓管做不出來細分的。不論電機內部線圈的多少,但其每一個步距角是由其本身定子和轉子的齒數來決定的。

re7#:
用H橋驅動是電流細分的必要條件。一般說來,細分驅動的方式是這樣實現的:CPU脈沖輸出,DAC斬波,反饋比較,橋推動,H橋輸出

网友C:
建议洗碗机来参加我们版面的有奖征文活动。

楼主:
re6#:
細分是步進電機的一種電流驅動方式。用達林頓管做不出來細分的。不論電機內部線圈的多少,但其每一個步距角是由其本身定子和轉子的齒數來決定的。

re7#:
用H橋驅動是電流細分的必要條件。一般說來,細分驅動 ...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基本概念俺知道的哦,俺当时只是简单用用步进马达了,呵呵,俺很少玩马达控制的,上次的直流有刷的马达调节算是我比较复杂的使用了马达了哦。

哈哈,但对步进的细分一直有兴趣,但工作和这没关系,有心无力的那种罢了。

楼主:
XWJ上台来。。。

你的碗已经洗完了,现在到了开始拿烙铁的时候了。。。

网友B:
匠人大叔,你得使劲鼓动他一下。:lol

这个题目我已经期待好久了。

网友D:
Y在绣花呢? 等你开课
俺只用无感无刷。别的不用。

网友C:
匠人大叔,你得使劲鼓动他一下。:lol

这个题目我已经期待好久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老洗,听到群众的呼声否?

楼主:
哈哈,你们使劲鼓捣洗丸剂把,俺要出差走了!

下面的车已经听见发动机的声音拉。。。

网友E:
来顶贴来了。
这两天正在捣鼓一个小马达。找人用薄钢板做了个土光电码盘(一圈24个齿),能调速,精度还凑合,就是低速(小于200rpm)的时候,使劲一按就捏住不走了。
正好想借此机会再多了解一下内情呢。

网友F:
洗碗机现在不是一般的……懒啊

网友B:
感觉老X大侠不是懒,是在耍大牌,明星出场都是需要这个程序的。
同志们咱们齐声摇旗呐喊啊!老X,老X,赶快出场~~~

搞笑完了说句实在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能赚钱的吃饭家伙,他的一句话,可以顶菜鸟研究好几个月。所以价值就在于此。我等只是期待,老X大侠若能教教我辈。我们要感恩戴德啊!

网友:
很多时候和机械相关,一般应用倒不复杂

网友D:
洗碗去啦???

网友G:
深情呼唤:洗碗机,你在哪里?

网友H:
汗,看来老x想偷懒都偷不成了

网友I:
最好讲讲伺服电机:D

网友J:
刺激下老X,他就设坛开讲了。
大家学到知识的都要顶一次贴,并且给老X进行加分操作。

物质刺激下嘛

楼主:
哈哈哈。。。

忽悠老X成功。。。

网友K:
支持xwj讲经,最好能给结合某个单片机或是dsp进行

网友L:
xwj估计要把小叶给灭了。。。

楼主:
哈哈,洗碗机只能用来洗碗,不能用来杀人。。。

网友D:
把小叶丢洗万机里,看死不死

网友F:
愤慨!
你们这些P民,
人家叶子一片好意,你们怎么就舍得违背8溶8池,转而败坏人家呢?

统统自打pp五百次。

网友B:
我是支持小叶的哦。

网友L:
等待xwj大侠,恰好接下来要做比较麻烦的直流电机控制,毫无头绪

网友B:
等待xwj大侠,恰好接下来要做比较麻烦的直流电机控制,毫无头绪
引用 网友L:

PWM+H桥,功率不大的话直接IC,大的话,用MOS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