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三态门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我用的74LS125,当把输入端悬空,只给125供电,不发热。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是发热还是不发热?

楼主:
是我刚才没说清楚,问题是这样的。
74LS125发热,当把输入端悬空,只给125供电,就不发热了。请教各位大虾,为什么会发热啊?
我不想让它发热啊

网友B:
你的电路有问题哦!查下电路,看哪里短路了?芯片发热的原因多数是短路时候大电流造成的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短路,或者输入电平问题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
目前的问题是:图中U4的10脚悬空时U4不发热,接上它U4就发热,此时侧得U4工作电流增加100多毫安。
同样,U12的4脚、10脚悬空时U12不发热,接上4脚、10脚中任一脚,U12就发热,此时U12工作电流也同样增加许多。
不知电路中何处的毛病。请大侠指点。

网友D:
74LS125的输出能并联吗?
你能保证1A/4A以及2A/3A输入是一样电平吗?

楼主:
在我的设计中确保,并联的两个输出端,其中一个有输出时,另一个 必定满足高阻。所以可以并联

网友B:
在U4的4与10脚加限流电阻470欧姆。试验一下

网友E:
应该是输出有问题

楼主:
470欧姆和8.2K的限流我试验过了,问题仍然存在。
我测得输入端电流正常,所以限流也没效果。但是输入端接上后,芯片工作电流就猛增100mA.奇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输出没问题,因为我把输出悬空,也发热

网友B:
10,9,13脚接一起的吗?10脚与9脚短接的情况我没见到这接法!三态门选通端与输入端短接不是会发热么?

网友B:
3、做三态门实现总线实验时,三态门的使能端,不能有一个以上同时接低电平“0”,否则会使电路出错。
4、CMOS集成电路的多余输入端绝对不能悬空,否则会引入干扰导致电路输出状态不确定。

网友F:
这是电路设计错误所致,楼主应在首帖中直接贴出电路而非给个压缩包下载链接,用编辑主贴的方法在其中贴图。

楼主:
可是 我把 9  、13  都悬空总可以了吧?
回复 网友B:
但是还是工作电流很大啊?大侠再想想办法

网友B:
我继续关注,现在心里没底了

网友G:
有没可能是芯片本来功耗就很大导致发热?

网友H:
我帮忙发下

网友F:
要给出局部电路,所有相关节点即可,其它的无必要,楼上贴的图实在没法看。

网友I:
LZ的汉语是很成问题的

楼主:
我想给有帮助的帖子加分,怎么加啊,谢谢

网友D:
这么复杂的电路,你能保证所有的输出不会冲突吗?
74LS125正常电流在10MA左右。
你把所有的输出完全断开,任何一个输出都和其它电路断开!
建议换成HC系列的,LS系列10K的下拉是不可靠的。
这么复杂的电路,用CPLD或者MCU最合适了。

网友F:
想帖子加分,点击该帖上方的“评分”链接。
楼主还是先贴图再说。

楼主:
20楼的兄弟已经帮我贴图了

楼主:
我看不到评分链接啊

网友F:
20楼的图根本看不清。
看不到评分链接可能是你的积分不够,具体原因需要去“21IC发展大家谈”栏目里发帖问询。

楼主:
谢谢  把它放大就看清了。

网友F:
放大了也看不清,贴局部图。

楼主:
我提到的U4  、U12和其它器件连接在一起

贴局部图片看得就不完整了 ,更不方便找问题。

那么你看我在7楼发的电路图,很清楚的。如何

30# chunyang

网友F:
那你就重新画,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自己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C:
建议你把片选弄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就是每个通道的使能端吧?我试试

楼主:
RE: 问题解决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讨论问题。我更换了全部LS125,问题暂时解决了。
希望不再出现问题。
谢谢

网友J:
再出现问题。
换U3,用带施密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