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WITCH芯片的市场及用途

楼主(2009-08-20):
有谁了解USB SWITCH这种芯片的市场及用途如何?比如diodes公司的AP2191及AP2151这种芯片,量大不大呢?

网友A(2010-04-07):
这个东西啊,量大,便宜。只要有USB接口的地方都会用。不是接口的地方也可能用。 说白了,就是一个current limit芯片。可能最多再加上一些辅助功能。不过这种芯片看似简单,其实挺不好做的。 要保证瞬间输出短路,瞬间电流10几AMP情况下,芯片能surv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