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MOC3022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0):
原因:

上电过程中CPU的GP2状态不确定为高引起的.

解决:
加上电和断电过程禁止触发联锁电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上电和断电过程禁止触发联锁电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哪位出个图?

网友C:
光耦速度过慢,输出上拉电阻太大。

网友A:
验证方法:
断开470欧电阻,反复通断电, 看上电后,光耦是否截止.

若截止,就是上电无联锁电路.

一些常见的易忽视的错误:

1,设计时不考虑上电和断电过程的输出联锁

这对于自动化装置和高压装置是很重要的

2,设计时不考虑输出采用正逻辑还是反逻辑, 大多人习惯思维采用正逻辑

这对于自动化装置和高压装置及安全装置是很重要的

3,设计时不考虑开机输入信号的稳定性, 开机后应等待所有输入信号稳定且被有效的采集后才能处理,并输出

这对于自动化装置和高压装置及安全装置是很重要的

4,设计时不考虑输入回路(设备),输出回路(设备)离线或各种故障引起的状态,作必要的联锁

这对于自动化装置和高压装置及安全装置是很重要的

5, 设计时不考虑本机关机, 而与本机相联的设备有电(倒灌)造成的后果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MOC3022是可控硅输出型光耦,当LED侧有足够激励时,其输出端被触发导通并自锁,即使此时去除LED侧的激励也仍然维持导通,直至电流过零时才截止,这是可控硅的典型特性,楼主需换用光敏三极管输出型的光耦,另外要注意光耦的开关速率,楼主的PWM频率已经超出了普通光耦的极限,需用高速光耦,具体型号可去我的Blog看“通讯用光耦选型指南”一文,在Blog的最底页。

网友E:
学习了
彭大侠,你开个帖子专门讲讲上电顺序吧,发现很多MCU对IO和内核上电顺序有要求,不过我看很多设计中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啊,另外Io口在刚上电和内核复位期间状态也不确定,这对外围电路有影响,哪位大侠,能不能专门讲讲这个问题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的PWM信号是高电平约9MS,低电平约50US的方波!
我上电时,光藕是截止的,即A端为高;猜想原因应该就是CHUNYANG大叔说的吧:这是可控硅型光藕,必须过零关断吧.
再查查资料;
如果真的这样,那我的晶闸管就要连续触发约10MS,连续导通10MS .再断几百US了.哇塞.
再查查资料;

网友D:
别“猜想”了,听俺的没错。

网友A:
真实原因
1,MOC3022不是过零触发的,

2,可控硅触发一次后,必须靠反压或零压自动关断

3,你的可控硅是直流供电,所以触发后一直导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不论是否过零触发(如果用过零触发型,楼主电路将无法实现触发,过零电路检测的是电压过零),一旦可控硅被触发,只能通过电流过零(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本质上是电流低于导通维持门限即“过零”失去导通维持条件而截止)解除导通态。

网友F:
这个光耦是可控硅控制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