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降压dc dc芯片

楼主(2009-08-20):
各位能否介绍几款:输入电压在8V左右 输出电压为5V  电流200ma左右的
  谢谢!

网友A:
压差不大,如果还用双极型DC-DC的话,效率不见得比线性稳压高, 需要采用CMOS工艺,内含P-MOS开关的DC-DC,如ACT4060等,价格约1.5元, 成本控制得严的话,还是用LM7805吧

网友B:
这种芯片有的是,自己在网上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