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纹波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刚整过开关电源,我们纹波电压是用示波器测的!

网友B:
我记得好像电力电子课本里边讲的有这个,就是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的那个《电力电子技术》!

www.agitek.com.cn

网友C:
1/f就是开关电源一个周期的时间。Imax乘这段时间是在这段时间内Imax对C充入的电荷量(包括负载电流)。此电量除以C,是C充放电的电压。

楼主:
谢谢3楼提供的资源!谢谢4楼经典的分析,一语点醒!:)

网友D:
想问问:
如果有个开关电源,输出最大电流为2A,开关频率为25K,C选择220UF,难道纹波电压就可以计算出来/
V=Imax/Cf=36mv

网友E:
算出来的纹波电压是理论值,为所能实现的最小极值,能有多大准头? 元件布局及Layout不良的话,峰峰值大两三倍,甚至10倍都有可能

网友D:
这个公式对线性稳压电路计算可以吗?

网友C:
回楼上:
可以用在线性稳压电源的输入,整流滤波部分。但如PowerAnts所说,不很准确,主要是没有考虑变压器内阻。

网友D:
如果有个线形电源,输出最大电流为1A,频率为50HZ,C选择220UF,纹波电压就可以计算出来/
V=Imax/Cf=9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