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地"的疑问

楼主(2009-08-20):
想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太明白.
1. 交流220v中的地线是和大地相连的么,需要连接么
2.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直流电,按被供电器件不同分的.如果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用同一个电源供电,那么不就是同一个地了么,还怎么分开呀,是否最后都要连到大地,还是连接到别的地方
3. 我看很多电路中只有一个GND,为什么呢,
对于地的问题不理解,希望哪位前辈能够系统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我也搞不清楚原因,期待中!~

网友B:
也谈必须和必需

必须,一定要做到,否则就会没命
必需,一定得有,不然就会饿死

交流220V中的地线是和大地相连的么,需要连接么?

从“能否供电”的角度看,不需要,无中性接地点的三相电源供电系统----TT系统就是这样的一种系统。从安全用电的角度看,是必须的。这是市用电已经固定的制式。当然,你说的“地线”应该是中线/中性线/零线。

零线的作用是什么?讲TT系统时有说单相接地时所引发的问题,你找答案看看就知道了。恰恰是因为TT系统有这样的问题,TN系统才有它的优势。

通常地,TN系统还有它的保护地线,这样,就有了三相五线制。

网友B:
关于GND

我看很多电路中只有一个GND,为什么呢,

这个似乎当然,可是实际上已经越来越不是这样了。特别是交流隔离的开关电源出现,系统的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GND1,GND2,GND3,如此之类不同地标记也越来越多。

GND表意是“地”,但实践中“引申意义”更突出。也就是等电位的记号,这和VCC是完全一样的。

GND→地,可能有点让人不明白,容易犯糊涂。其实,我们不妨结合生活去帮助理解一下:一个湖边住有许多人家,大家都往湖里面倒水,可为什么不往别的地方倒水?因为它是最低水平的基准。往别处倒,还是要回到湖里,何必多此一举?!

电路中出现多地的情况好比江西鄱阳湖和江苏太湖那样。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

这个事情,如同**在有别。大家都进了同一个教室,可是还是有所区别的。如同车辆上路,各行其道。

猫有猫路,鼠有鼠道。你们进了教室,并不是真正混到一起,而是各行其道。嘿嘿,擦火的除外。。。。

电路上区别数字地和模拟地,如同下图----虽然碰到一起,但不会冲突----人为地让他们分道而行就可以了:

 →←
  ↓

网友C:
解答

1、交流市电中并不存在地线而是零线,零线不可接入大地。电源插座中的地线不是来自电网的,而是因安全的需要在本地就近按照特定技术规范设立的与大地连接的回路。
2、如果一个系统中同时存在模拟和数字部分,只要二者用的是同一电源,地线回路自然也是相同的,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工作特性及因此产生的噪声不同,而模拟电路对噪声比较敏感,接地回路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电阻,所以要求二者的地回路分开,最终在主滤波电容处汇接,至于是否需要将系统地接入大地要看实际系统和应用环境以及电源类型了。
3、同一电源供电,地就只有一个,其它见2。

网友D:
请问chunyang能否将第2点画图表示一下呢?对你所说的主滤波电容不是很明白。
还有一点,当系统中存在高速的电路模块时,是否它的地也应像模拟地、数字地那样另外分开地回路呢?

网友C:
解释
因为理想电压源并不存在,所有电源都有内阻,其输入也往往是波动的,负载在工作时也同样不稳定,这就要求电源必须采用适当技术措施来应对,这种技术措施即称为“滤波”,而绝大多数电源中均采用大容量电容来做滤波元件,其中容量最大的电容(如果存在多个滤波电容的话)即为“主滤波电容”,它的接地点是全系统中的地电位参考点。
当系统中存在高速电路时,当然原则上要有单独的地回路,不过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请问如果只有一个电源供电,那么是不是也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相交于一点.

网友C:
最好如此,但也不绝对。

楼主:
我们知道交流220v是正弦波,那么零线和火线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零线相当于横轴,即基准,火线在零线的基础上上下波动,就有了正负只分,也就产生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