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码管显示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9-08-20):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4位数码管显示程序,由于功耗方面有要求,所以有个想法,想用按段扫描的方法,也就是4*8=32次扫描(大多数都是按位扫描,那么当显示8.的时候同时就得点亮8段,如果按段扫描同一时间点亮一段),想模仿位扫描,把32次扫描控制在20ms内,也就是20ms内32次中断,段扫描通过3-8译码器由3个IO口实现,如果这样的话,每段LED的点亮时间只能是按位扫描的1/8,会不会出现亮度不够的情况,类似于位扫描频率过快,另外不知道哪位做过类似的显示方式有C程序的话,请发出来参考下,不胜感激,欢迎讨论~

网友A:
要么4次,要么8次,LZ怎么算出“4*8=32次扫描”来了?

网友A:
至于功耗,可以用控制占空比的方式,
比如每次显示1位(8段),但只显示原来的1/4或1/8的时间,
每次是显示8段,而不是显示一段哦~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可能前面提问没说清楚,动态扫描的频率应该是50HZ,那么20MS中就要整体扫描一次,而这个整体包括32只发光二极管(4位8段数码管,应该是4*8=32个二极管吧。。)我理解是在20ms中32只发光二极管都要点亮一次(显示8.8.8.8.的时候),才可以满足50Hz的要求,也就是说每个二极管点亮时间是20ms/32=0.625ms,即0.625ms触发一次中断,点亮一个二极管,下一次熄灭,点亮下一个二极管,间隔0.625ms以此类推,在20MS中将二极管统统点亮一遍,可以理解为20ms内点亮一串32个发光LED的流水灯实验。

楼上XWJ大侠提到的占空比方式,小弟不太明白,可以理解成类似动态扫描时候的脉冲吗?

楼主:
呵呵可能XWJ大侠没理解我的意思 所说“每次是显示8段,而不是显示一段哦~”

每次显示8段也就是一位的方法是大家比较常用的,段选送数,位选选通,但是这个方法同一时间点亮二极管的个数可能是0-8个,如果为8个的话驱动电流就很大,达不到低功耗的效果,我的意思是同一时只点亮一段数码管,也是自己想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过,设想,设想,大家包含

楼主:
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东东呢?

网友B:
20ms 32段 1600Hz的中断频率 如果做到更高的中断频率 就可以模拟调整占空比 显示出不同的亮度
因为是段扫描,亮度肯定会降低的,可以加大脉冲驱动电流来提高亮度
代码还是自己写印象会深些

网友C:
亮度够不够,你做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D:
想不明白在相同亮度下,一个段一个段扫描和一个位一个位扫描的功耗有啥区别。。。

网友E:
估计LZ原理理解错了

楼主:
回zgl7903恩,试验了。亮度确实不够。。。。自己用的PIC16F914在位选加了500欧的限流电阻,比按位扫描确实亮度降低不少。
回踢球老越位,恩,我理解段扫描和位扫描的区别是在于同一时间点亮二极管的个数,如果同一时间点亮8个和同一时间点亮一个明显功耗是有区别的,相同亮度的话可以如ZGL7903所说加大脉冲电流,目的是在这几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略微减低功耗。。。。扫描频率,亮度,脉冲电流。
回fxmxh,也可以这么理解,位扫描如果只是简单的串接限流电阻驱动的话,确实是有显示1和显示8.的亮度不一样。~
楼上?那么原理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F:
LZ的段扫描时可行的。

网友G:
希望哪位前辈能够写点出来示范一下,最好是汇编的!先谢谢!!!

网友H:
想要足够的亮度,功耗是少不了的,按位扫描与按段(8位)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典型的画蛇添足

网友I:
楼主的想法真够意思,领会下10楼16楼吧

网友J:
看不明白

楼主:
:'(“想不明白在相同亮度下,一个段一个段扫描和一个位一个位扫描的功耗有啥区别。。。”10,16楼的观点我也同意,刚开始也想到了,但是总觉得自己水平不高,既然想到了,可以试试嘛~呵呵~周末搭了电路简单用限流电阻限流驱动数码管,发现没什么影响。。。。
这个是对的,亮度相同情况下,功耗理论上是一样的,刚开始想到了这个,主要是考虑到按段扫描比按位扫描的峰值电流要小的多,但是整体看下来对功耗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自己也做试验了确实行不通~~~~~~~~

感谢楼上众位指点~

网友I:
峰值电流也不会减少,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