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420与AT24C01通讯程序

楼主(2009-08-20):
做了一个pic18f4420与AT24C01通讯程序,但是写入的是0X48读出来的就是00,,请高手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i2c_write(0x05,0x48);
    Nop();
    Read_data0=i2c_read(0x05);
//*********************************

/*=======================================================
i2c_write(地址,数据),写一个字节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ack3:
     i2c_start();
     i2c_send8bit(0xA0);
     i2c_ack();
  if(F6.Bit.ack_f)goto  ack3;
     i2c_send8bit(Address);
     i2c_ack();
     i2c_send8bit(Data);
     i2c_ack();
     i2c_stop();
     return;
}
/*=======================================================
i2c_read(地址,数据),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c;
ack1:
     i2c_start();
     i2c_send8bit(0xA0);
     i2c_ack(); //=1,表示无确认,再次发送
     if(F6.Bit.ack_f)goto  ack1;
     i2c_send8bit(Address);
     i2c_ack();
ack2:
     i2c_start();
     i2c_send8bit(0xA1);
     i2c_ack();
   if(F6.Bit.ack_f)goto  ack2;
     c=i2c_receive8bit();
     i2c_ack();
     i2c_stop();
     return(c);
}
//=======================================================
//发送开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C_PC0=0;
  SDA_PC0 = 1;

   SCL_PC1 = 1;

   SDA_PC0 = 0;

   SCL_PC1 = 0;

}
//发送结束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SDA_C_PC0=0;
  SDA_PC0=0;

  SCL_PC1 = 1;

  SDA_PC0 = 1;
Delay100TCYx(1);
}
//发送接收确认信号
void i2c_ack(void) {
    SDA_C_PC0=1;
    SCL_PC1=1;

    if(SDA_PC0)
      F6.Bit.ack_f = 1;
    else
      F6.Bit.ack_f = 0;
    SCL_PC1=0;
return (F6.Bit.ack_f);
}
//送八位数据
void i2c_send8bit(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i;
    Sign=b;
    SCL_PC1=0;
    SDA_C_PC0=0;
    for(i=0;i<8;i++){     //送出地址
       if(Sign & cSetb7)
   SDA_PC0 = 1;
  else
   SDA_PC0 = 0;

       SCL_PC1=1;

       SCL_PC1=0;

       Rlncf(Sign,1,1);
     }
}
//接收八位数据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8bi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0;
  SDA_C_PC0=1;
  for(i=0;i<8;i++){
SCL_PC1 = 1;

       Rlncf(Sign,1,1);
       if(SDA_PC0)
           Sign|=cSetb0;
       else
           Sign&=cClrb0;

    SCL_PC1 = 0;

   }
SCL_PC1= 0;
return Sign;
}

网友A:
也许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写进去,也许你读的程序有问题,看你那一堆delay100TCY就够让人发晕的,不会有人看你这个程序的,自己从NET上DOWN例子看看把,另外需要注意SCL、SDA被挂死的问题,这个可以到老论坛里面去搜索我的旧帖看。

楼主:
楼上的,你懂不懂的呀,,,我已经搞好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是在DSA外挂个上拉电阻就OK...程序送你,

楼主:
不想看就别看,

楼主:
程序已经调试好,送你的,,,

网友B:
1楼"做了一个pic18f4420与AT24C01通讯程序,但是写入的是0X48读出来的就是00,,请高手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
3楼“楼上的,你懂不懂的呀,,,我已经搞好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是在DSA外挂个上拉电阻就OK...程序送你,”

迷惑中。。。。。。。。。

LZ脾气也很大。。。。。。戴着防毒面具、钢盔铁甲偷偷地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