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F107VC有个感觉:这片子会否是一个过渡?

楼主(2009-08-20):
看过了107VC的一些介绍,似乎在接口设计上的宽容度没达到最优化,例如晶振的选取上.不知道ST是否还会接着出一些107的新品呢?

网友A:
楼主能否详细谈谈在哪些接口设计上的宽容度没达到最优化,怎么样的性能才算达到最优化?

比如你提到的晶振选取,怎么样才算好的选择?

其实,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很难有一个大而全,能够覆盖广泛应用范围的产品,STM32F105/7系列只不过是在USB OTG和以太网应用方面的细分产品之一。

楼主:
只能说是一个技术直觉呵呵.就像当年我看到103系列的时候,就觉得这片子大有前途,于是马上就用到项目上了.
但拿到107的样片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不知道怎么形容呵~

网友B:
我与LS所见略同,呵呵。

网友C:
我也有同感

首先只有VC,还没有出VD,VE  也没有Z(144PIN)的封装

还有,如果只想用以太网,不需要用到USB OTG,也非选107不可

网友A:
哈哈,5楼你知道吗?STM32刚出来时,因为USB与CAN不能同时用,我都被口水淹死了;现在USB与以太网放在一起,也会有人不爽,看来应该每种不同的外设组合都要有一个型号,才能使所有人满意,但这种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如果107的USB OTG是免费赠送的,当然不会有问题

不过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目前103VC和105VC是同样的价格

我建议再多加一个型号,105只有USB OTG,106只有以太网,107则是USB OTG+以太网

网友D:
7楼建议不错

说不定ST会采纳。

楼主:
其实我们做嵌入式的做多了,对一个芯片真的是有直觉的.不是开玩笑呵呵~

网友A:
哈哈,直觉固然重要,但我们做生意只凭直觉可不行哦,否则不是就变成拍脑袋的生意了吗?: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