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324 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2009-08-20):
(无正文)

网友A:
324输出电流本来就很小,
你想放大多大的电流?放大到多大?

网友B:
运放能放大电流?

网友C:
回3楼:
当然。而且常用。

楼主:
我现在的电流是交流互感器采样,很小```
我放大后想经A/D转一下送芯片```

网友B:
唉,我太无知啊,:L

网友C:
5楼:“很小”是多少?

A/D一般都是电压输入,放大电流干什么?

网友D:
你说的是想降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吧!

楼主:
我采集电流信号````经整形放大后`送电子开关```送A/D```送芯片```
这就是我的一个流程```不知道对不对```
主要目的是将电流``最后显示出来`
请高手指点```

网友E:
放大电流可以在324的输出加扩流,如加三极管或者mos管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