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EVC4或者VS2005安装好以后JTAGICE通信不上了

楼主(2009-08-20):
我一直用JTAGICE仿真调试AVR,USB接口的,系统里是USB转COM1,现在另一个项目是ARM9+wince,在EVC4下编译调试,结果每次装好EVC4以后JTAGICE就出现无法通信,老是报通信失败,卸载都不行,只能重装机器。搞得我每次都要GHOST换来换去,麻烦死了。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不胜感激!

网友A:
估计就是USB转串口芯片的驱动问题
WINCE你可以装虚拟机,或者将AVR装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