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响应号召,发扬一不怕丑,二不怕砖头的精神!

楼主(2009-08-20):
俺也贴几张简单的老产品图纸!

需要说明一下:这两个图都是通过CE等认证的拉。

网友A:
很欣赏上面上丝印。呵呵。

网友B:
只看不说,因为不知道是好是坏。

楼主:
一块砖头也没有?!

网友C:
“两个图都是通过CE等认证的”谁还敢说什么?

弱问:CE认证时干嘛的?我听说过什么ISO认证好像只要好好招待那帮人就可以过,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

楼主:
呵呵,做成成品送检,这也需要好好招待的话,估计这个企业不用多久就要倒闭拉。

第2个图还有一大部分给贴出来,只是部分拉。

网友D:
大电流用散热焊盘似乎不妥,直接掩过去不留缝隙比较好,不过这样以来焊接比较困难就是了
PCB是折衷的艺术,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图下的绿色圆形需打接地孔,如果底层不是地则应当去除该处死铜
另外该处如果是继电器的话,则不要铺铜,防止继电器切换的干扰影响到地平面

网友E:
vwwj说的极是~!

网友F:
小叶,你的那个显示板,最右边是4个按键吧?为啥下面的两个按键,只有3个脚?
你的继电器是多少伏的?我记得以前用这种继电器的时候,24伏时会拉弧,后面好像还加了保护电路,好象是压敏电阻之类的东西,很长时间不用这种继电器了,现在都用固态继电器。
cpu是 LPC?

楼主:
第一张图最古老,大约有6、7年时间了,那几个绿点下面很多都不是GND,所以没有上下打通,这个图的铺GND其实很少,放这个图其实是想纠正很多人的错误作法:很多人布局、走线随便弄弄,然后弄一个很大的铺GND,貌似最后也能通过测试,但对自己的提高一点用都没有,正确的布局和走线才是关键之关键。

大电流使用散热PAD的方式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合理性,这个需要具体对待,就不说了。

使用继电器和铺GND没有任何的对立,这个不作回答。

我们这个行业,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都一律不会在继电器后端加RC,原因很多,但最大的问题主要是体积,即使拉弧也不能出差错。

有3腿按键。

楼主:
如果要观察铺GND的均衡,请尽量参考第二张图,第二张图增加了很多的过孔,并平衡了上下层的GND

网友G:
这类认证不要好好招待,招待也没用。
钱得出,东西得达标。

网友B:
“正确的布局和走线才是关键之关键!”  我就觉得我的布局能力还不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提高?有人会说多画板,但那样也许只会让错误延续。我觉得我的板子不好看,可美观和性能、有利生产之间的取舍,也是要很多的经验的。

网友D:
另外再说一点,反对同一条线线宽相差悬殊
例如右边显示板中间一条线,1mm宽度出来,跟着就是0.254mm宽度通过两个焊盘之间的缝隙
还不如整条线都弄成0.254,反而少受干扰

网友H:
还不会去评价PCB好坏,

网友F:
vwwj发表于 2009-8-22 21:5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16楼: 另外再说一点,反对同一条线线宽相差悬殊
例如右边显示板中间一条线,1mm宽度出来,跟着就是0.254mm宽度通过两个焊盘之间的缝隙
还不如整条线都弄成0.254,反而少受干扰

哈哈,其实我也想说这个来着,不过,后来想了一下,小叶这个产品是低速的,外围的电路,最多也就几十k,应该问题不大。
其实这块儿,我也有个问题没想清楚, 过孔改变线宽,怎么看? 过孔和焊盘加泪滴,依然是改变线宽,怎么看?

还想问小叶一个问题,你的那个端口第四脚,啥也不加,就直接进入单片机了? 那个7805的输出的去偶电容呢?看来你们这个行业,真是能省一分是一分呀!

网友D:
焊盘是硬道理,没得改,理论上是应该线宽和焊盘一样宽最好
  但是这样一来焊接不好焊,散热太快
  信号线窄一点是有利于抗干扰的
  信号线和焊盘链接补泪滴一个是补强牢固,另外就是阻抗连续变化,有利于电气特性

楼主:
另外再说一点,反对同一条线线宽相差悬殊
例如右边显示板中间一条线,1mm宽度出来,跟着就是0.254mm宽度通过两个焊盘之间的缝隙
还不如整条线都弄成0.254,反而少受干扰 ...
引用 网友D:

PCB设计规则除了安规要求是强制性的之外,其他的相当大部分都是推选选择,例如变线宽的原则,从没有任何资料强制性规定的不可变更线宽,变更线宽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基本的阻抗变化,在一些高频、模拟电路中,这一点需要特别考虑,但对一个无关重要的LED灯就没必要强调了,所以此时更关心的是工艺,因为这一根线放置在顶层,为了防止维修时把焊盘轻易烫掉带起,所以进行了加粗,其实这和加泪滴原理差不多。

楼主:
vwwj发表于 2009-8-22 21:5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16楼: 另外再说一点,反对同一条线线宽相差悬殊
例如右边显示板中间一条线,1mm宽度出来,跟着就是0.254mm宽度通过两个焊盘之间的缝隙
还不如整 ...
引用 网友F:

端口第4脚不是不想加,乃想加也不能加也,呵呵,原理即使如此。

7805后面的电容是有的,是0805的,但并没有直接放到7805附近,而是放到相对靠近MCU的部分去了。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拉,最近思考的结论是,0805的电容也不值钱,就靠近7805放一个,靠近MCU再放一个。

哈哈,这就和网上流传的咱家发财了怎么办,如果我发财了,车就买两部,开一部砸一部等等。。。

楼主:
需要特别申明一下,对VWWJ的信号线窄一点更有利于抗干扰不太赞同,呵呵,不知道你有什么理论根据没有?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推导和讲解,但从我个人的思考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道理。

网友D:
yewuyi发表于 2009-8-23 09:3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20楼:
PCB设计规则除了安规要求是强制性的之外,其他的相当大部分都是推选选择,例如变线宽的原则,从没有任何资料强制性规定的不可变更线宽,变更线宽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基本的阻抗变化,在一些高频、模拟电路中,这一点需要特别考虑,但对一个无关重要的LED灯就没必要强调了,所以此时更关心的是工艺,因为这一根线放置在顶层,为了防止维修时把焊盘轻易烫掉带起,所以进行了加粗,其实这和加泪滴原理差不多。

================================================
防止焊盘脱落,可以在焊盘连线的反方向再伸展出一点,类似"申"字形,QFP贴片焊盘维修的时候也容易脱落,反向稍稍引出一点就没问题了

细线干扰少根据的是3W的串扰原则,线间距是线宽的2倍的时候,串扰减少70%
你把线宽缩到原来的一半,线间距不就是线宽的5倍了么?串扰就更少了

版边也有20H原则,电源层必须比地层内缩20倍板厚
其目的是电源层比正下方的地层小一圈,辐射就能较少
类似的信号线越窄,其与正下方地层产生的辐射也较少
并且线窄了,面积小了,与正下方的地层产生的寄生电容也较小

网友D:
yewuyi发表于 2009-8-23 09:4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21楼:
7805后面的电容是有的,是0805的,但并没有直接放到7805附近,而是放到相对靠近MCU的部分去了。

===============================================
设计的时候,电源输出端放个电容和MCU端再放个电容是最好的
  因为你想,布线的时候
  电源输出端        到   电源输出电容距离  = A
   电源输出电容距离  到   MCU电源输入电容 = B
   MCU电源输入电容 到   MCU电源管脚      =C
  其中,AC长度是短的,B是长的
  电流变化AC是剧烈的,B是比较恒流的
  因此这种模式是最好的

  如果你把电源输出电容移到MCU这一边,那么整条长线上的电流变化就是剧烈的,干扰反而大
  而且滤波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那么滤除的高频波也要返回电源的GND,滤波电容离得太远,高频波返回电源地经过的路径较长,就会干扰到这附近的器件

楼主:
细线干扰少根据的是3W的串扰原则,线间距是线宽的2倍的时候,串扰减少70%
你把线宽缩到原来的一半,线间距不就是线宽的5倍了么?串扰就更少了
::这个我需要再思考思考,直觉感觉似乎不成立,如果很想保护它,可以在中间加一层包GND
版边也有20H原则,电源层必须比地层内缩20倍板厚
其目的是电源层比正下方的地层小一圈,辐射就能较少
类似的信号线越窄,其与正下方地层产生的辐射也较少
并且线窄了,面积小了,与正下方的地层产生的寄生电容也较小
::两层板是不可能按照这个规则执行的,这一般是有独立的POWER和GND层时才考虑的问题。

楼主:
如果你把电源输出电容移到MCU这一边,那么整条长线上的电流变化就是剧烈的,干扰反而大
  而且滤波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那么滤除的高频波也要返回电源的GND,滤波电容离得太远,高频波返回电源地经过的路径较长,就会干扰到这附近的器件
-----------------------------------------------
放到离电源比较近和放到离MCU比较近,好处和缺点并存,所以,如果POWER不能短距入MCU的话,就只能按照暴发户发财的方式,靠近电源放一个,靠近MCU再放一个,而且推荐这两个电容容值有10倍的数量级差异。
呵呵,搞一个好的电源部分是不容易的,就一点点元件,但细微之差还是很多的。

网友F:
放到离电源比较近和放到离MCU比较近,好处和缺点并存,所以,如果POWER不能短距入MCU的话,就只能按照暴发户发财的方式,靠近电源放一个,靠近MCU再放一个,而且推荐这两个电容容值有10倍的数量级差异。

哈哈,暴发户式的放置方法,不是两个地方各一个,而是一个地方两个,而且,两个电容的倍率是100。其实,就算是放置两个相同容量的,好处也是多多。
3W原则,最好还是遵守,我那个9260的板子,本来想遵守3w原则,但是这样一来,最好线宽是6mil,我这边的线路板厂双面板,最小只能做8mil的,后来就放弃了。

版边也有20H原则,电源层必须比地层内缩20倍板厚,其实 布线也应遵循这个原则,就是布线要比地层内缩20倍板厚。

当然,vwwj说的都是30M以上的高速板,你的这个,没有必要这么干。

楼主:
KAO,我那板子有一块总共也就1个半中指宽,如果来个20H规则,那就啥也不用放了也不够。。。

PCB就是一种折中的艺术,这句话很关键,拿着没什么高速的电路却按照100M的要求设计,为此如果要降低工艺的话,显然是走极端。

哎,怎么这个主题怎么好象又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这忽悠,忽悠的人多点才好嘛。。。

哈哈,忽悠队。。。

网友I(2009-12-04):
呵呵,这个真有点意思

网友J:
我们公司CE认证
唉。。。

网友K:
感觉不咋地.不知道怎么过的3C.

网友L:
长见识了

楼主:
感觉不咋地.不知道怎么过的3C.
引用 网友K:

什么都让你知道了,我还混啥呢。。。

嘿嘿,弄的就是让你看不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