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STM32 FAE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09-08-20):
芯片型号:" STM32F103C6T6A  GHAAV 93 CHN841"  这个版本的TIM4 不能用.

但这个型号: " STM32F103C6T6  990VD 93 MYS 806"  TIM4 功能是正常的.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子 更换芯片就正常了, 正反交叉对比 可以肯定 A版本有不一样的地方,或是一个BUG;  请FEA 给个解释! 谢谢

网友A:
请你下载这个芯片的手册看看,不管是STM32F103C6T6还是STM32F103C6T6A,都没有TIM4。

能用并不能说明就正常,只能说你比较侥幸。

网友B:
给香主提个意见。
某个芯片有哪些TIM、、、等资源,没有明确、集中的表格。
通常只看见某芯片有几个TIM。
虽然多找几个地方,能很辛苦的找全,感觉不爽。

网友A:
STM32数据手册的种类和内置外设配置

STM32的数据手册目前有多个,是按照系列和Flash容量划分的,它们是:
1)STM32F103xC/D/E大容量产品
2)STM32F101xC/D/E大容量产品
3)STM32F103x8/B中容量产品
4)STM32F101x8/B中容量产品
5)STM32F103x4/6小容量产品
6)STM32F101x4/6小容量产品
7)STM32F102x8/B中容量产品
8)STM32F102x4/6小容量产品
9)STM32F105xx/107xx互联型产品

每个数据手册中都有下面这样的集中表格,列出了所有的内部外设资源的数量,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你说的明确、集中的表格?

下面这个截图来自STM32F103x4/6小容量产品的数据手册,涵盖楼主所说的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

网友C:
小容量型号,可能有些 隐藏资源。

不推荐使用。

就如同 某些3核处理器。

网友B:
这个表格偶当然晓得。但是TIM是哪几个TIM,BKP_reg是哪些reg,列清楚些会更好。
列清楚地话,就不会出现LZ的问题了。
LZ应该是没搞清楚C6T6没有TIM4。而在老版本芯片的实践中发现有,就用了啰。
今天还有兄弟询问我的mcuisp读出SRAM容量为65535KB的问题。这位可怜的兄弟以前用C6T6可以使用20KB SRAM,现在买了批新版的芯片,程序不跑了:( 。

网友A:
那么这样的描述,够清楚吗?

下面的截图与4楼的截图来自同一个文档:

网友B:
谢谢。
这个表格倒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呵呵
看来ST的人早就改进这个问题了:victory:。赞一个。
看来该更新下载新版资料了。

楼主:
晕菜,原来如此!给老版本的芯片给忽悠了。

网友D:
原来老版的芯片可以“超频”啊!

网友A:
晕菜,原来如此!给老版本的芯片给忽悠了。
引用 楼主:

不应该说被老版本的芯片给忽悠了,应该说你在老版本的芯片上捡了一个大便宜,应该庆幸才对,赶快去搜罗老版本的芯片吧,过时不侯,呵呵~~~~ :P

楼主:
版主,老版本的芯片还有啥便宜可以捡? FLASH ,SRAM ?

网友B:
据说STM32F101系列有人捡到过USB。
但担保没有USB_OTG和LAN捡,呵呵,捡到的是神、、、
还有个可以捡的是MCLK,36M版本捡个48M估计问题不大。

要小心的不是捡到便宜,而是“不小心捡到便宜,还不自知”,以后就要亏大了。

网友A:
这句话精辟:要小心的不是捡到便宜,而是“不小心捡到便宜,还不自知”,以后就要亏大了。

对于没有写入数据手册的任何功能,厂家是不能保证它可靠工作的,也许这批芯片能工作,而换一批芯片则不能工作,如果你用到了这些功能,等出了问题,你的客户打上门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了。

所以任何时候设计任何产品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厂家的数据手册,并严格地按照手册上的要求去做。

网友E:
赞成,我每次选型的时候,就很认真的看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