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电压过零比较器

楼主(2009-08-20):
请问各位,有没有一种应用于高频的过零比较器?20KHz左右
谢谢

网友A:
频率不高,LM393就能搞定

楼主:
感谢大侠相助!

网友B:
LM393响应时间要1.3us,LM311响应时间115ns,更快,不过也较贵。

网友C:
20K也叫高频?音频吧
任何一个比较器都可以。

楼主:
感谢maychang前辈!
我用393搭的电路测试时总是不对劲,各位前辈能否给小弟发一个393或者311的典型电路图?
还有21IC上怎么无法查询芯片资料?
感谢!

网友D:
由于393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要加一个上拉电阻,pdf上都有的,几千欧的就可以。我用过的,挺好用的
查询芯片资料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这个网站挺全

网友E:
20K左右应该可以用LM393吧,电磁炉经常用的.

网友F:
这个电路,我正用着了。

网友G(2011-11-17):
我用过一个,lm319最高能达100KHz过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