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我想做个信号采集,我的放大部分用的仪表放大器INA118,后面连接2个OPA333做的四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通信和处理用的是DSP2812.
问题是:如何让OPA333的滤波器电路输出0-3V的电压信号?这样2812A/D才能用。仪表放大器可以再Ref脚接1.5V电压,实现输出为0-3V,运算放大器怎么办呢?
现在的DSP,单片机的A/D输入电压都是0-3V,可是滤波电路一般都是正负方向都有输出的,如何实现偏移呢?

网友A:
单电源带1.5V参考电压的放大电路就行了啊,基本上就是把参考地换成参考电压。记得两级之间用电容隔直。

楼主:
LS你说的 仪表放大器就可以啊
但是我现在要运算放大器做滤波电路,运算放大器上没有参考电压或参考地这脚啊

网友A:
所有的放大电路都有参考电压。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模拟课本里运算放大器中加法器那段。

楼主:
所有的放大电路都有参考电压。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滤波电路里有吗?后面的是OPA2333做的四阶有源滤波
现在的输出时-5~+5
但是我想要0~3V输出

楼主:
我用仪表放大器代理运算放大器,在ref脚加1.5V电源可以不可以实现啊?

网友A:
可以啊,如果速度够的话。但是成本可是贵多啦。不过看你对这些也不太熟悉,最好找个人来设计,你这电路还挺复杂的,搞不好会振荡的。

楼主:
可以啊,如果速度够的话。但是成本可是贵多啦。不过看你对这些也不太熟悉,最好找个人来设计,你这电路还挺复杂的,搞不好会振荡的。
引用 网友A:

1.你是说我用仪表放大器代理运算放大器,在ref脚加1.5V电源可以实现?
2.你说会振荡,那我用什么类型仿真下可以知道呢?
这个滤波器是我根据FILTERLAB软件给的,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从结构上看用仪表代替是可行的,不过滤波器的结构就要改改。再具体的问题我就回答不了了,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说清楚的了。

网友C:
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
如果是交流,你只要把信号经电容接到提供了1.5V偏置的端口上即可,
若是直流,尚需增加一个移位电路。

楼主:
是直流
移位电路是不是就是加法器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