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3的抗干扰性能如何

楼主(2009-08-20):
如题,有个案子想采用SH79F63,但该方案需要使用阻容降压直接取市电,请教该芯片的抗干扰能否通过雷击,浪涌及快速脉冲群试验。如果有使用过类似方案的大侠也请回复。

网友A:
要过安规测试的话,这跟很多方面都有关系的,像硬件电路设计,软件设计等,每一个项目都是不同的,建议您电话致0755-25181447找客服人员咨询,谢谢!

网友B:
抗干扰性能主要取决于你硬件电路上的设计,外围电路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比如PCB的布局以及布线就是影响电路抗干扰能力的很大因素

网友C:
某做的一个项目,用79F081,12V 电源供电,单板。带一台额定 5V1A 的 5W 两相四拍马达,一路8KV脉冲火花隙;马达由12V供电,板上PWM驱动,火花隙充电200uSec,放电能量>50mJ/次,放电频率15次/秒~300次/秒,系统另测量两路温度,四路霍尔。调试完成后,硬件部分除接地及信号输入线使用屏蔽线外未采取其他额外措施,不断电运行至今半年,附近经常有数千瓦伺服电机调试,多次发生后台监控笔记本死机需重启(每个工作日开机2~3小时,前些时采取若干措施后少见死机现象),检查硬件数据纪录,硬件系统仅监测到两次夜间停电,未发生一次动作异常,测量曲线无异常,看门狗从未动作过。  基本上看来79Fxxx的抗干扰性能还过得去(当然此乃某一家之言,各位看官细思慎听)。:P

网友D:
如题,有个案子想采用SH79F63,但该方案需要使用阻容降压直接取市电,请教该芯片的抗干扰能否通过雷击,浪涌及快速脉冲群试验。如果有使用过类似方案的大侠也请回复。 ...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一个芯片自身可以通过雷击,浪涌等测试,呵呵,系统性指标强加过一个心脏,你也对它太不公平了把。。。

这个问题就如同在问:一个人可以背100公斤的重物,请问一个人的心脏可以承担100公斤重物吗?呵呵,即使练铁人三项出身的心脏估计也背不动这么沉的负载把。。。

网友E:
的确,这个“雷击,浪涌及快速脉冲群”试验有点过了。。。,呵呵

网友F:
中颖的这款单片机,抗干扰性蛮好的

网友G:
我也觉得SH79F63抗干扰性还可以。。。

网友H(2015-04-19):
很老实告诉你,这款MCU据客户反馈抗干扰性能还可以,我现在做赛元的代理,赛元抗干扰性能也十分不错,如果需要选型相关芯片可与我聊聊。Q:792253905  18218725293  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