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中断程序中采样间隔时间无法调小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小弟在编写AD采样程序中想把AD中断程序的采样间隔定为33微秒,即每33微秒内启动一次AD中断程序,可是不管我如何降低周期寄存器T4PR的值(我用的是EVB触发中断,用T4PR的值来做定时器),AD时间都没有低于46微秒,好像46微秒就是AD采样间隔的下限值一样。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曾经遇见这样的情况呢?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1 是否中断里有某些阻塞/等待操作, 可以先试试屏蔽到中断中断代码 只做某个IO的反转测量看看 是否是预想的周期
2 是否有其它中断影响
3 定时器操作是否得当

楼主:
2楼说的很有道理,谢谢高手!

楼主:
今天我将AD的分频系数由4分频改为1分频就好了,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