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71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8-20):
有谁知道AD 7710信号取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9-10-31):
我用AD7711,差分通道可以正常读取数据,单端通道(PIN17)不正常,怀疑市芯片坏了,你的是不是如此?

网友B(2012-01-17):
24bit AD7710,我在使用时只能读出其数据。如果进行写操作,会出现类似死锁的状态(读出全为零,需从新上电才能继续)。

不能写,导致无法切换第二通道,也无法控制增益、数字滤波。

有谁知道,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