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形象地讲下NXP号称的USB ETHERNET 电机控制 都能做什么

楼主(2009-08-20):
谁能给我形象地讲一下NXP号称的USB LCD ETHERNET 电机控制 都能做成什么产品?

网友A:
NXP的ARM产品线中所集成的一些模块,都以高性能为设计目标,比如USB,电机控制等。NXP的大多数ARM产品中USB都支持USB On-The-Go/Host/Device特性,在电机控制方面同样有比较出色的表现,例如LPC17系列中的正交编码器接口,和电机控制脉宽调制器(PWM),使对电机的控制更加灵活且功能强大。在LCD方面,NXP产品线中的LPC2478等提供24位真彩色液晶控制器接口,这是ARM7内核产品中很少见的。当然,NXP的ARM9内核产品也有许多带LCD控制器的,比如LPC3250、3230等。
    具体NXP的ARM能用来做什么产品,这个倒不好说了,因为范围太广,微控制器本来就是一个通用的器件,没有特别固定的说只能用到哪个产品上。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行业或者产品可以作为我们了解NXP的一个参考:例如税控收款机,汽车防盗系统,电力抄表,停车场门禁系统,家居安防系统,白色家电系列等。
    如果楼主有什么项目考虑选用NXP产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你们的开发更加顺利快速。

网友B:
贵公司有LPC3200系列的开发板吗,还有,如有,配套了哪些书籍及例程

楼主:
谢谢2楼的工程师的回复,3楼的朋友提的问题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