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程器在台式机上能用在笔记本上就不能用?

楼主(2009-08-20):
(无正文)

网友A:
转出来的串口兼容性差,直接换USB口的

网友B:
如果在台式机的USB上能用而在笔记本的USB上不能用,那只能说明二者的USB不是同一版本,用系统检测软件看一下便知。USB转的串口存在兼容性问题,这是必然的,想绝对兼容的话,需要使用原生串口,而并口则只能用原生的,有这样的PCI(台式机)卡和PCMCIA(笔记本)卡卖,但要注意识别假货,假货本质上仍是通过USB转的。

网友C:
驱动是否一样? 端口设置端口号是否一样?

网友D:
:( 我也遇到 老试的IBM上可以 新的联想上不行~

网友E:
买本的时候可以买个带串口的,
屋里有个小伙为了方便接下载线,直接买了个带串口的DELL本,
东西是好,就是。。。本子太砖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