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无线充电的原理

楼主(2009-08-20):
昨天看一新闻,说无线充电大有前途,可是这个无线充电怎么操作呢?好像文中还提到了超级电容,不知这个在未来可行性有多大?

网友A:
一个线圈通交流电产生磁场,另一个接收磁场产生交流电,和变压器一个道理。
外行看到觉得很神奇,关键是效率问题。

网友B:
无线供电有两种实现方法:松耦合变压器和定向射频耦合,前者基于工频,但实用距离非常有限,只能实现无触点能量耦合,工作距离哪怕增加几毫米,耦合程度就会大幅下降。后者基于高频甚至微波,可以实现米级能量耦合,但仍存在效率低下和射频干扰的问题,故目前的无线供电技术缺乏普适性,只能在特殊场合应用,其理论上就决定了会如此。

网友C:
你google一下“尼古拉.特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