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文活动]AD键盘——我家电视机闹鬼的祸首

楼主(2009-08-20):
关于AD键盘的使用,我是深受其害。在此与大家分享,提请各位工程师借鉴,也请各位大虾帮助看看我的分析是否正确。

我家有一台超过5年的29寸电视机,在电视机顶端有一排按钮,可以手动调节各项参数和调台。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有时按动调节音量的按钮,它却在换台,有时又出来了设置画面;更加恐怖的是:有一天家里没人,从外面吃饭回来,一开门就听到房间里电视在响,还以为家里进了贼,居然还大胆地在看电视,随蹑手蹑脚到厨房取来菜刀,冲进卧室,最后发现原来是电视自己开机。

上述事情发生多次后,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只要阴雨潮湿的天气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有一天它终于不受人的控制了,自己开始乱跳台,大约每半分钟就跳一次,根本没办法看,我索性打开后盖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打开后盖发现按钮都在一块小PCB板上,并安装在机顶,通过一个长长的双芯电缆(约1米)连到了靠近机盖后下方的主板上,我判断这是一个AD键盘,上面的电阻因为年久受潮,阻值变化,造成了误动作。最后我简单地拔掉这个AD键盘的连线,直接使用遥控器操纵电视机,家里再也没有闹鬼了。

下图就是电视机中抓出来的内鬼:

网友A:
原来鬼就是这幅模样的,呵呵~~~~

网友B:
............这就是鬼啊?

网友C:
可以涂上清漆防水

网友D:
标题蛮搞笑的,有趣.

网友E:
记得上个月做了个AD键盘
10位AD挂了16个串联的电阻 16个按键
结果开始还好好的 没啥问题
突然液晶屏一直刷某一个值····
时好时坏的 让人郁闷
后来发现源头在于旁边的钻孔机
钻孔机在PCB板上钻孔的时候就一直有键按下了··
外部环境恶劣 电压不稳导致的小鬼
最后还是用回了数字键盘

网友F:
我也曾经遇到类似的问题。
家里的一台电磁炉,前两个月突然按键不正常。按某个按键,会变成另外一个功能按键。拆开一看电路结构,也是AD来检测按键的。一开始没想到是按键的问题。以为是某些对应的电阻阻值偏掉。但是一一量测过去,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最后量到该按键按下后,导通电阻会有200多欧左右。换掉后就OK了。
如果是普通的键盘,这点导通电阻估计也不会影响电平的判断。但在AD键盘中,对这个还是相当敏感的。

网友G:
弱问:AD键盘是什么?

网友H:
通过电阻分得的电压对应的AD值范围来判断键位

楼主:
回匠人:我怀疑问题不但与受潮有关,而且与温度相关。

今年上海持续高温,这么小的电阻是否阻值会随着问题飘远了?

下图是局部放大:

网友I:
是不是设计或者工艺哪里没考虑周全?
这是西门子VDO汽车音响面板用的AD键盘电路,供参考!以前这里发过的。

网友J:
自己买一些普通五环电阻替换即可

网友C:
回香水城
温度的漂移会导致很大的阻值漂移吗?
——貌似不会这么严重吧?

何况你只有6个KEY,应该有足够的分辨率来应对漂移的。

除非这个产品的设计本身很烂。

网友G: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AD键盘啊,学习了。。。。。。。每天来二姨家逛逛都会有收获。。。。:lol

网友C:
香水城,你把这个贴子改个名,也来参加[有奖征文活动]吧?捧个人场

(先说好,奖品不给你,呵呵)。

网友K:
奇怪为什么家用电器这些东西喜欢用插件呢 插件更容易被干扰呀

我也讨厌AD键盘  最近有个项目用到AD键盘 软件抗干扰我弄了整整一天

网友L:
呵呵,最近俺的键盘也在“闹鬼”,动不动的自己乱发键码,尤其是在回帖时,成心捣乱!

俺的键盘叫“丽丽”,是2000年深圳长城产的薄膜触点型“新千年豪华纪念版”,俺已经用了8年,饱受阳气,成精了。俺拆开用无水乙醇清洗,无果,再在最容易失控的键盘触点旁帖透明胶,增加上下触点间的距离并和其它键互换弹帽,但仍无法解决,刚才还跟俺“闹”了一次,于是,拎起键盘,一掌拍去,同时“恶狠狠”的说:丫再不听话,赶明儿把你丫休了,俺去华强找小三……

呵呵,丽丽现在乖乖的让俺“摸”着,于是,各位可以继续看俺的帖子了。

楼主:
改个名没有问题,为匠人为二姨捧场也没有问题,没有奖品更没问题,问题是改个什么名字呢?

例如:
1)[有奖征文活动]AD键盘,中看不中用
2)[有奖征文活动]AD键盘闹鬼记
3)[有奖征文活动]AD键盘使用注意 —— 这个标题好像太平淡了

还请匠人帮忙想个名字吧,呵呵~~~~~~~~~

网友M:
哇塞,8年抗战啊,chunyang的人鬼恋好感人啊~~~

8年了都舍不得换啊?
看来似真的有感情了;P

网友L:
键盘还活的好好的,不是“鬼”,应该算是“精”,成精了……

网友M:
鬼灵精怪,好象都差不多;P

网友N:
都是 “低成本,缺乏职业道德” 惹得祸啊。

网友O:
和设计水平有很大关系,公司几台同型号的空调就几个键,用了1年按键就失灵了。

网友P:
N年前帮人修电视就碰到这个问题
关键是拔了也不行  于是上拉一电阻到VCC解决
那时还不懂什么单片机 AD
再个也是帮人免费修的
清洗烘干无效

网友Q:
不是电阻的问题,从没碰到电阻变值的,多是按键接触电阻大或漏电。

网友Q:
他这个电路板是纸质板,所以才容易受潮,然后出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咯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那我就不客气了,先斩后揍啦!

网友C:
俺的键盘才用半年,最近经常死机(注意是键盘死机,不是电脑死机)。不知道是否也中邪闹鬼了?
每次死机后,重新启动电脑就又好了。

网友R:
我的笔记本也经常键盘死机。
现象是不能把左手枕在触摸板旁的腕托上,否则很容易死键盘。
重启就好了。
已经过保了,只有将就用着,不想拿去修。
以后再恶化,咱就外挂键盘,呵呵

楼主:
他这个电路板是纸质板,所以才容易受潮,然后出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咯
引用 网友Q:

不是电阻的问题,从没碰到电阻变值的,多是按键接触电阻大或漏电。
引用 网友Q:

俺认为"沈洁"和"宋业科"说的都有可能,按键漏电可能性更大些,记得没拆下小键盘的时候,如果发生按键失灵问题时,尝试多按几次或有意斜着按键钮,有时会有所改善。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18# 香水城

呵呵,那我就不客气了,先斩后揍啦!
引用 网友C:

最后谢谢匠人先斩后奏,不接受鞭尸"先斩后揍",:P

网友C:
嘎嘎,俺是故意的。。。

网友S:
其实用AD键盘也未尝不可,只要器件精度足够,并且分辨率也足够的话。简单想一下就行了,AD嘛,测量电压等等信号量,如果是测量其他信号量发生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漂移能接受吗?不行,真的不想同意。
如果不能保证这AD的测量精度的话,则不能用于AD键盘,当然也不能用于要求更高其他信号量的测量喽。

不过说归说,毕竟AD键盘和其他信号量测量还是有不同之处的,简单的讲,比如说,微动开关的接触电阻本身参差不齐,特别是使用一定时间之后,接触电阻更是造成电压漂移的因素之一。使用碳膜开关或PCB按键的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想这才是AD键盘需要重点考虑的。

总而言之,一样的分辨率,按键越少,分配的分辨率间隔越大,漂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对于可检测多键同时按下的那种AD键盘和不能检测多键同时按下的那种相比,后者可能更能持久一些吧。

网友T:
电视基本是A/D键盘的,不良率应该不高才对,要不可能开始更新换代啦.

网友U:
第一次听说 21IC叫二姨,晕晕的

网友M:
呵呵,LS是新来的mm。

网友M:
"先斩后揍"? 匠人咋这么狠毒呢?
人都斩了还要鞭尸...

网友C:
老x别起哄了,赶紧把你压箱底的绝活拿点出来,写个电机控制方面的精华贴来。否则的话,把你先斩后揍,揍了又斩,斩了又揍,揍了再斩,斩了再揍(如此循环一百次。。。。)。欧耶!

网友V:
我家的长虹电视机,刚买不久的新的,按键也出现LZ的现象,调声音有时它就换台,更为严重的是,听家里人说最近电视机"病情恶化"了,那些按键都失灵了,声音像打雷一样都调不下来,遥控器也调不下来.真晕了,作为国内可能算是最大牌的长虹怎么也生产出这么垃圾的电视机.想过年时带几个电阻按键回家换了,但是不知道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40楼的朋友还是按照我的办法做吧,把小键盘拆掉,直接使用遥控器,方便省事,否则那天你家也会闹鬼,嘿嘿~~~~~~~:lol

网友W:
焊一下试试.

网友X:
呵呵,标题很有创意!!!

网友Y:
25楼可能性最大,“不是电阻的问题,从没碰到电阻变值的,多是按键接触电阻大或漏电。”
我以前也是修电视机的,碰上这种头号题把按键全部换了就正常了,这种微动开关,里里的间距很小的

网友Z:
哈哈,终于看到和我家电视一样的啦,我家电视以前出现过两次闹鬼,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听到客厅有人说话,跑过去一看,是电视机开了,而且还在啪啪啪不停的换台,可把俺吓坏了,幸亏老公在家!不过那时我判断是遥控接收部分出了问题,也没拆开看,后来拿风扇吹了吹,又砸了几下就好了(这是我们家修理电视的经典做法,百试不爽),不知道还有什么叫做AD键盘的东东!再闹鬼时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AA:
很赞同25楼宋的说法

网友AB:
关于AD按键我想问问各位达人分压电阻怎么选取
我看都是满足后面的电阻和等于前面的阻值
我自己埋头算了很长时间(就比如说一个AD挂3个按键算)
我怎么就算不明白这么把这三个按键分压拉的最大呀
有达人指点一下啊
谢谢

网友AC:
学习了
顶一下了

网友Q:
学习了
顶一下了
引用 网友AC:

用电阻给电容充电,算时间,间隔均匀就可以。所以电阻式指数变化的。

网友Q:
上面是回49楼的。

网友AD:
成立的教派,专门除鬼:lol

网友AE:
上周回老家,给邻居修了一个电视,也是AD键盘的按钮漏电造成的,
一开机就自动搜台。
把按钮拆开,清洗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