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带附件为什么提示我的来路不正确?

楼主(2009-08-20):
发帖带附件为什么提示“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难道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到我是一个愤青,不让我说话?

网友A:
刚试了下,没看到这个问题呀!最好LZ能给个截图看看

楼主:
看了
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算了
我自己研究吧

网友B:
“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验证字符串不符...”的解决
很多用户报告称,在使用Discuz! 的论坛上注册、发贴、回复的时候,会出现“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验证字符串不符,无法提交。如果您安装了某种默认屏蔽来路信息的个人防火墙软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请设置其不要禁止来路信息后再试”的错误提示。针对此,我们建议您:
一、如果你使用的是IE或遨游(MyIE,Maxthon)浏览器,请清除缓存和cookie,同时关闭您的防毒软件、第三方防火墙(非windows自带),再重新启动浏览器,方可进行发贴等操作。
二、如果您用的是非上述浏览器,我们建议您使用Opero浏览器,并启用内容阻止功能,官方下载网址:www.opera.com

就此问题来自Discuz的官方说明:由于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 过于强大和苛刻的过滤,使用该防火墙软件产品的用户在其默认配置下访问 Discuz! 或其它网站将会产生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1. 由于硬性屏蔽了来路信息,导致 Discuz! 提交安全检查无法通过,在发帖等情况下提示为 未定义操作

2. 由于误判断,将发帖时的 Discuz! 代码辅助提示判断为广告信息而不被执行

尽管如此,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 仍不失为一款强大有效的网络安全产品,如果您访问 Discuz! 存在上述两种问题,我们建议您修改 Norton 的默认配置以避免可能给您带来的不便.方法如下(以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 2003 中文版为例):

1. 选项 =>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 => Web内容 => 浏览站点的信息 => 选择 "允许"(默认是"禁止")
2. 禁止广告 => 配置(在窗口右下方) => 取消"启用禁止广告"的复选框

经过上述修改在安装有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 的机器上您将仍然可以顺畅的访问 Discuz! 及其它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