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的宽度?

楼主(2009-08-20):
请教各路大虾指点:一般的信号线应该布多宽?电源线呢?一般地线又应该多宽?是不是该有个计算公式呀?
高压线呢又应该布多宽?高压地线呢?这些都有什么原则呀?
还有高频跟低频的界限是怎么划的呢?

网友A:
问得很乏。电源线也各种各样的电流,高压也有不同级别。

你先搜下,电流、线宽、铜厚的关系表看看去吧。

具体问题再具体分析。

网友B:
...
看要求。
看你的信号上跑多大电流了,一般20mil跑500mA是足够的,内径10mil的VIA跑500mA也是足够的。所以,对于普通信号线,没特别要求的,一般7~10mil就够了,电源和地线原则上自然是越粗越好了,看具体情况了,够用就行。地平面宽点是没坏处滴。
高压线也一样,看电流,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线距。
所谓高频与低频没什么严格的界限,一般认为上百M的,就算是高频了。
建议去看书~!~!

网友C(2009-09-19):
很郁闷的LZ。。。

网友D:
一般PCB板的铜箔厚度为35um,线条宽度为1mm时,那末线条的横切面的面积为0.035平方毫米,通常取电流密度30A/平方毫米,所以,每毫米线宽可以流过1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