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是次级供电,属于冷地。为什么还会电击?

楼主(2009-08-20):
高压包是次级供电,属于冷地。
人若单手摸高压包,为什么还会电击?
请懂行的说说:) 多谢了

网友A:
对周围导体而言,其绝对电位过高,只要电位差仍存在,就会有电荷转移现象发生,故而会遭电击。如果将你与大地及其它导体绝缘(绝缘层耐压需足够)后与高压包输出相连,在遭受短暂电击后电位相等,你就不会再被继续电击了,但此时即使断开高压,只要你接触到其它低电位导体,体内积聚的电荷就会被泄放,于是会再次遭受电击。这个过程和静电的产生及放电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B:
2楼解释得对,但是说的是理想状况,
实际情况是,人会受到连续的电击,
因为高压包的地非常大,且人与地也不能完全的隔离,那么高的电压,很容易漏电,甚至通过空气,
所以绝大部分情况下,电击是连续的。

网友C:
不要以为不接触就没有电流,
至少还有个分布电容呢

网友A:
俺初中装电视时,就有一次被高压硅堆输出电击的经历,当时调机时换了一个高压硅堆,却没顾得上拧紧上面的绝缘帽(当年黑白电视的行输出变压器是分立式的),通电后发现随手去拧,在距离绝缘帽还有大约2CM左右时,俺清楚的看到一道电弧从绝缘帽缝隙中闪出,结果右臂震的半天没知觉。另一次是因显像管外壁石墨层未接地,俺想试试上面有没有电,就拿了个试电笔去“测”,结果试电笔尚未接触到石墨层就又是一道电弧,所幸这次是石墨层的储电,而且通过试电笔M欧级的内阻没像前次那么惨……
高压包输出如果未接电容(即由显像管内外壁上的石墨层构成)滤波就是行频交流,比滤波后的高压直流更能通过分布电容耦合。
至于3楼所说,高压绝缘包括基本阻绝分布电容都是有办法的,当然不是普通条件就容易实现,但也不是难的无法实现,想想科学馆里的保留节目之一——“静电爆炸头”。

网友D:
看上去,大地对雷电来说也是“冷地”。

可是,楼主不妨说说,为什么还要打雷呢?这不是没道理吧?!!!!!!

楼主:
大家的 帖子,我要好好思考,我的思维反映是很慢的,:)
其中2楼的一个论点:对周围导体而言,其绝对电位过高,只要电位差仍存在。。。
有点晕,想不通“只记得次级回路上,人只要接触回路一点,不会被电击的”这个前提理论
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了,要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