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菜鸟请教ep9315 BSP,cannot open program database ....

楼主(2009-08-20):
刚开始接触wince6.0,在www.pudn.com下载的ep9315的bsp:47651502ep93xx_wince600_bsp_1-0-3.rar,在VS2005中生成目标时总是出现:fatal error C1033: cannot open program database 'e:\wince60_work\ep9315\ep9315\wince600\ep93xx_armv4i\oak\target\armv4i\debug\oalioctl.pdb'错误。经查看不存在上面的目录,而编译时产生了一个目录E:\wince60_work\ep9315\ep9315\Wince600\ep93xx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debug,而且该目录里有该文件。也就是说编译时欲打开的文件与产生的文件位于不同的目录。我想请教这个该如何解决?由于刚开始接触,还很陌生,万望能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是也是是因为你放BSP没有在C盘。
一般的BSP是需要和开发工具放在C盘的。

网友A:
EP9315我们很熟悉,需要板的话,可以找我们。

楼主:
wince6.0我放在D盘的,项目目录在E盘,wince60一定要放在C盘吗?有没有那位把wince60没放在C盘而能够正常使用的?

楼主:
把vs2005、wince60和BSP放在C盘后,故障现象依然如故.............有谁能够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B:
放到D盘测试,因为你的WINCE 6撞到了D盘。

楼主:
现在都装在了C盘

网友C(2010-11-17):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望有高手解决!

网友D:
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办法:1,关闭杀毒软件并在PB内选择,CLEAR BEFORE BUILD,重新SYSGEN;至于WINCE放置目录问题,我目前用的系统是装在D盘的,也是能使用的,应该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