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有时候无缘无故产生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2009-08-20):
仿真时无缘无故产生串口接收中断,很怪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在做pic 回传数据给pc,在运行这个函数时出现了这种情况,把我接收数组的第一个给冲了,后来我在函数的开始关闭接收中断,末尾开启中断,但结果一样数组还是被冲掉了,也就是说关闭中断没有起作用,中断还是发生了,很是郁闷,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基本是软件问题

楼主:
我用ICD2仿真,但无法监测接收中断标志RCIF,请问怎么监测?

网友B:
可以直接在中断程序里面设置一个断点,来观察程序是否进入中断。关闭接手中断,直接把中断接收使能置0,应该不会再进中断吧

网友C:
RCIF只是 PIR(PIR1) 的一个位, 可以监视整个字节,观察其中相应的位

网友D:
仿真时无缘无故产生串口接收中断,很怪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在做pic 回传数据给pc,在运行这个函数时出现了这种情况,把我接收数组的第一个给冲了,后来我在函数的开始关闭接收中断,末尾开启中断 ...
引用 楼主:

首先告诉你,我没有遇到过,PIC的个别老的型号串口曾经有点问题,例如PIC16C73的A版本,但MCHP早在N年前就升级到B版本了,我相信你现在也不可能选择那么老的PIC型号了把。

如果是选择较新的PIC芯片,可以从如下几个查找问题
1、中断函数
2、串口设置
3、软件结构
4、调试工具
5、偶发的外界干扰,UART程序必须做一定的防止通信误码
6、其它。。。

网友E:
我用了多年PIC,从16 18 到24,从来没有出现过大家经常碰到的怪问题,我挺着急的;P。
我觉得PIC是市面上最好用的单片机之一了,所以我现在用PIC做东西,凡是出了问题的,一定是我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