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示波器的模拟电路如何看

楼主(2009-08-20):
示波器前端用运放对输入信号进行了调理,国外的那个处理得经较简单,只用了一只双运放,特把图贴出来与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唉,现在贴大图都不清晰,大家放大后看看.如内输入为0-5V的交流或直流信号,AD的17脚电压是多少V呢?
运放B做何用的呢?请在家详细地分析一下.
因为前端只有10K的输入阻抗,打算加一级射极跟随器.

网友A:
呵呵,运放B当然是调整偏移的啦~

没看到每个示波器都有个pos旋钮吗?
这里就是用PWM再积分滤波输出直流电压来调整偏移啦

网友B:
这个只有一个档位,不适用吧!何况连交直流档都没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