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onst 函数指针数组问题~

楼主(2009-08-20):
(无正文)

网友A:
const  u8 (*fun[2])(u8 code)={fun1,fun2};
这样应该可以了
调用:
(*fun[0])(a);
理解为定义一个函数指针数组,函数的返回值为char 类型

网友B:
我也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C:
潜水多天,终于逮到个有点意思的帖子

函数返回值不是左值。
所以你的声明虽然合法,但没有意义,编译器可能会给出警告,但不会产生错误。

编译错误另有其因,但不是2楼所说的情况。
const u8 (*( fun[2]))(u8 code) = {fun1,fun2};
声明中*号后的一对圆括号作为分隔符没有任何副作用,因此不是产生错误的原因。

如果你想声明指针常量,应该这样使用const类型修饰符:
u8  (* const fun[2])(u8 code) = {fun1,fun2};

调用表达式:
       fun[0](code)
       fun[1](code)

网友D:
4楼老树昏鸦讲得不错。可惜概念还是没讲清。我们总不能靠死记硬背这种写法吧。谁来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写?再次遇到这类问题时,应按照什么规则来写?
我倒觉得,只要理解下面化简的数组说明规则:才能写好函数数组说明:
(* const fun[2])

那么问题很简单了:根据  void (*fun)(void)=fun1;
扩展成数组说明即可。

2楼的写法非法:C规则:“类型限定符(这里是const)不得出现在函数结果类型说明或参数说明中。”

网友E:
*说明这个数组的成员是指针,const说明是常量。const  u8 (*fun[2]) 这个const和u8是连在一起的。说明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个const u8类型。总之就是const要接近被修饰东西。再换一种,如果写成(const * fun[2])应该就变成指向常量的非常指针了。对吧。

网友F:
记住几个运算符优先级很难吗?
记住下面几句话很难吗?

    ...指针指向...
    ...函数返回...
    ...数组元素是...

    ...const类型是...
    ...volatile类型是...

本姑娘来解释下吧。

第一个:
    const * fun[]
先找到事主----fun

fun左边有运算符“*”,右边是运算符“[]”,[]是后缀运算符优先级最高,所以fun与[]组合。读出来就是:
    fun是数组,数组元素是指针,指针指向const(常量)

第二个:
    * const fun[]
先找到事主----fun

fun左边没有运算符,右边有运算符“[]”,所以fun与[]组合。读出来就是:
    fun是数组,数组元素是const(常量),const类型是指针

另:6楼的解释是不对的:const经常用在函数参数说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