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红外接收头容易被灰尘干扰 吗

楼主(2009-08-20):
现在用个小项目,需要把有线的线缆,更换成一个红外无线发送接收模块(10米以内就可),但是现场灰尘很多,想用红外接收头替代线缆,可是灰尘多,接收头容易受干扰码?不然,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工业现场无线的干扰也不小。红外的可能还好点。

网友B:
灰尘多的地方,理论上应该用紫外光通信。
记得沙漠风暴打伊拉克么?美军的坦克、直升机集群就是采用紫外光通讯,沙漠里面特别有效。打得萨达姆摸不着头脑。
目前国内还没搞出实战的紫外光通信呢。

网友C:
紫光波长比红外短得多,肯定不适合灰尘环境,所以普通光通信是用红外的多,但考虑不同波长的介质吸收特性、最大载流量等,也有使用可见光和紫外光或各种波长激光通信的装置。极重灰尘环境就不要考虑光通信,一般灰尘环境还是可以采取简单措施使用红外通信的。但说实在话,有灰尘的空气介质,10米的红外高速通信有难度。10米距离,无线通信基本可以不考虑一般干扰影响,还可以考虑超声波通信。

网友B:
LS兄弟,紫外光的传输特性与红外是不一样的,是通过散射。
正因为波长短,散射能力强。
美军使用的可以达到10公里以上。
俺也弄过两台样机,成本算起来要8万一台(装测的时候手有点抖,不过还好一次成功)。
估计给我时间,我可以做到2公里。

网友D:
紫光通讯?10公里?全向发射还是定向发射? 剂量对人体安全否?

网友E:
军队哪管那么多人体安全,要管也是有了更好更安全的产品才会考虑……现在贫铀装甲还用的不少吧,还有很多小玩意都是靠放射性物质工作的,如夜光表

网友D:
10公里,发射光的能量,接收端的光通量显然十分弱,似乎要用到光电倍增管, 不过大白天的, 阳光中宽频谱的电磁波,早已经把通讯的紫外光淹没了,没有任何滤光镜是完全理想的

网友F:
呵呵,10公里...
就算能实现也是天价方案、器件,不可能用于民用和工业控制的

对于工业控制这个可靠性也不允许。

网友G:
请问, 你的环境下灰尘颗粒和阻碍物的直径最大有多少呀

网友E:
10米以内,线缆成本比红外低多了,可靠性也提高不少。

网友B:
10公里那是美军的水平,呵呵。我弄的玩艺属于玩具水平。
美军的装备,有钱买不到呀。谁要是用1亿能买套样机来中国,那是大大的国家功臣。
要是能做10公里(2公里都行呀),我就没有那个自由在这儿灌水了。
某大学用这个玩意弄了亿数量级的研发资金。

说明书放上来,我就要收法院传票了,哈哈

网友B:
离题了,我的本意只是针对楼主的10米+灰尘环境,提出个紫外光的方案。
谁知变成在此“忽悠”各位兄台了。
10米+大灰尘的环境,还是可以弄出一套经济实用的民用/工业方案的。

网友H:
楼主要老抽还是生抽

楼主:
最近出差回来,看见各位同行给的意见很感谢。我那个现场环境是比较恶劣,但是也不能用紫外光这些,无线射频东西,成本高啊,还有灰尘颗粒不是很大,但是毕竟是现场操作,还是有的,另外有线的是不能用的,我上面都说明了,由于机器经常移动,线缆易断,有个兄弟说的好,超声波,我忽略了,不知道可以吗?

楼主:
请问, 你的环境下灰尘颗粒和阻碍物的直径最大有多少呀
-----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说工业现场太脏,时间长了,就有灰尘了,谢谢

网友I:
通信基本靠吼

网友J:
好高级,学习了。

网友K:
还是线缆的牢靠些!工业控制应该是可靠性第一!

网友L:
越看越糊涂了啊,还是用什么好呀?

网友C:
只要把握“拒动误动”的几个原则,从安全角度看无线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军用的、宇航的都可以接受遥控,工业上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真要比可靠,现场人员认可的只有纯机械的玩意。电的东西大都不直观,在有较大危险的现场你敢相信?

网友G(2009-09-26):
跑题了, 我看315M 载波的无线发射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采用老方案,用红外,谢谢,315m不合适,我在上面载跟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