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进行页擦除后数据可否全部变成0x00而不是0xff

楼主(2009-08-20):
STM32进行页擦除后数据可否全部变成0x00而不是0xff,我使用FLASH_ErasePage()后,数据变成0xFF,我想全页数据变成0x00,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做达到的?

网友A:
FLASH的特性就是为1的位可以改成0,而不能把为0的位改成1哦,
每个字节可以单独从0xff改写成任意值,但不能从0x00改成别的值
要想把为0的位改成1,只能整块擦除成全1。——这个特性任何一家的FLASH都是一样的。

LZ,如果真的按你想的把全页数据擦成0x00的话,那就只能再全擦成0xff才能改写了;P

网友B:
因为Flash的工艺决定,擦除后只可能变为0xFF,不可能变为0x00。

你自己写个程序,全部写成0x00吧。

网友C:
呵呵,把要读写的数据全部反个相不就解决问题了。写前反相,读后反相。
把0xff当0x00并不违反任何法律呀。
如果全部写成0x00,岂不白擦除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