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这个交流隔离电路对某频率的阻抗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0):
R21//Rb??

感觉Out端加个电阻比较好点,可以提高输入阻抗

楼主:
呵呵,以前awey画的图,好像还有一个电容,实际电路能用,就是想知道这阻抗咋计算~

网友B:
这个隔离什么呢?
隔离某一频率的交流成分?

网友B:
把直流跟随,交流放大?

网友C:
基极接一个电容到地,则输入阻抗就等于R21,否则为“0”.

楼主:
不接电容咋就是0了呢?

网友D:
你是指IN端的交流输入阻抗吗?

网友B:
还是不明白,关注中。

楼主:
你是指IN端的交流输入阻抗吗?
引用 网友D:

是啊~,应该和频率有关吧?

楼主:
不加电容阻抗是很小,
不过即使加电容后阻抗也没有10K那么大,好像只有几百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