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系统GND接到市电的零线上会发生什么后果。

楼主(2009-08-20):
RT,请问大家一个肤浅的问题,如果把系统GND接到市电的零线上会发生什么后果。

网友A:
电源端隔离了应该没事吧,没隔离就会跳闸
之前有个关于示波器测没隔离整流桥电压的帖子  你可以看看

网友B:
从安规上讲,将系统GND接到市电零线上是极不安全的。如果因某种原因导致接触不良包括你的GND与零线及零线本身的接触不良,那么当人体与你的系统有电气接触时就可能发生触电,后果可能很严重。即使你的系统与火线是隔离的,但零线会因三相电网(所有市电交流供电网都采用三相四线制)中各相负载不均匀而导致存在零线电流,这是非常常见的,而零线电流因电路阻抗的存在而导致零线对大地的电压不为零,这时仍可能发生触电,而且对系统也是个干扰引入源,所以切不能将系统地或任何与系统具有直接电气连接的电路节点接入零线,而是应该将系统地在必要时接入大地。

网友B:
to二楼,供电网是否加装漏电保护开关与楼主的问题无关,安规必须考虑极限情况,不能因加装了漏电保护开关而有任何掉以轻心的举动。

网友A:
哦  说错了  应该是保护地 就是大地

网友C:
最要命的是:入户的零线断了而火线没断……

网友D:
我们屋以前就有人拿示波器测市电,把一当时万把块钱的老泰克烧成了电子垃圾。

网友E:
上面的回答有点片面,好多系统(小系统)都和电源有电气连接,比如遥控电风扇。

网友F:
Lz所说系统地大有可能是浮地。所以,不管是接到N线还是PE都有问题。会烧板子的。当然,以N线为地的系统接N线就不会了。

网友G:
9楼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情况会触电,什么情况不会。

网友H:
示波器捅市电,经典啊经典!

网友I:
示波器捅市电,嫌命长,呵呵

网友E:
回11楼,楼主也没搞清问的什么。

网友J:
供电系统分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IT)和中性点接地系统(TN),我国绝大多数400V供电系统都用TN系统,TN系统包括TN-C和TN-S,以及TN-C-S.我国绝大多数地方现在都用TN-S系统,即三相五线制,五根线分别是:A,B,C,N,PE.N和PE在配电室变压器的中性点是连在一起接地的,整个系统中,PE和N唯一的一个相连的地方,除此之外,是不允许连在一起的。这样,你应该明白会出现什么后果吧?

网友K:
小心有关断零线的用户哦!!!!

网友L: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M:
看你的电路了,如果系统有隔离变压器在整流桥前面的话,你自己去不碰系统,没有什么大问题,碰一下么如果周围三相负载有很大不平衡,你就要被电一下了。

网友N(2024-01-11):
引用 网友D:
我们屋以前就有人拿示波器测市电,把一当时万把块钱的老泰克烧成了电子垃圾。 ...

怎样测?是直接把夹子接零线,把探针接火线而示波器的地端也接入大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