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谐振荡器起振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看了网上是这样说的:
电路上电时,Vcc加到电路,由于两只三极管都是正向偏置的故他们处于导通状态,此外,还为藕合电容器Cl和C2充电到近于Vcc电压。充电的路径是由接地点经过晶体管基极,又通过电容器而至Vcc电源。还有些充电电流是经过R1和R2的,从而导致正电压加在基极上,使晶体管导电量更大,因而使两级的集电极电压下降。

对于这种说法,我有两个不明白的地方:
1、为什么充电路径是“接地点经过晶体管基极,又通过电容器而至Vcc电源”呢?我觉得在一上电时,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电位都瞬间增到很大,完全可以增大到使其饱和,这样的话充电路径便是由接地点经过晶体管的集电极,然后通过电容再通过R1(R2)到电源。
我之所以认为“一上电时,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电位都瞬间增到很大”,是考虑到下面的情况:
如图2所示,通过解微分方程,我看到一上电时,R1右端的电位是
R1*Vcc/(R1+R2)
以后按指数规律减小。对应于上面说到的问题,那么我的结论是:一上电时,晶体管基极的电位很大,因为晶体管的基极输入电阻Rb很大,相当于上面式子中的R1很大,于是电位瞬间提高。

2、“还有些充电电流是经过R1和R2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问题比较菜,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网上那话是错的吧,起振是靠两个管的特性不一致

楼主:
网上后面有一段话是说到两个管子特性不一致这个原因,我没有摘录这段话。

网友B:
不单单是管子特性不一致,还有两边的电阻电容等参数的不一致也会导致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