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DATASHEET做的AD637的电路,有个问题

楼主(2009-08-20):
COMMON是市电的零线,电表测得R2两端的交流电压是3.7V,但是该芯片输出的直流电压(RMS真有效值)是0.1V左右,,半天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A:
这个是AC-DC?

楼主:
Wide-Band RMS-to-DC Converter

网友B:
先断开C2,用数字万用表量电压,OK,接上C2 ,再用表量,看差别,差别大就接TL062 缓冲器,解决~~~

楼主:
该芯片有个自带的缓冲器,但是没有接入到电路中,请问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缓冲器么

网友B:
没事,接上缓冲,另外C2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