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只脚的电机?

楼主(2009-08-20):
请问四只引脚的电机该如何使用?另外如何测出其额定电压,器件上的标识已经擦除的情况下,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还以为是4脚蛇,上个图看看是什么种什么属什么科

网友:
呵呵,好恐怖,四只脚,放地上看它爬不?

网友B:
嗯~~~ 那得先给它喂点吃的。

网友C:
木图木真相

楼主:
四个引脚分别是A B + -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D:
两相步进电机,两两之间是一个线圈。你拿三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AB+-应该是直流电机,+-是激磁ab是电枢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激磁和电枢应该怎样加电才能工作,就+-分别接到电源正负端就可以驱动了,我对机电不懂啊,大家帮帮忙

网友B:
这个...
还是很难说,答案太多了。

LZ去拍张照片传上来看看吧

楼主:
照片来了, 有点晚了, 大家快看看是什么 ,然后告诉我怎么用。

网友B:
哦,原来是录音机里的“四只脚的电机”啊,
这个就是直流电机,里面带了调速、稳速电路,有两个脚是正负,用来供电,另外两个脚是调速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  只可惜是直流电机

网友F:
早上PP多好啊。差点有人打电话叫古生物学家了。还以为是恐龙呢

网友G:
很经典的电机……当年做维修,录音机头号问题就是磁头、压带轮脏(磁带质量差),第二号问题就是电机里的调速IC烧

网友H:
哦,原来是录音机里的“四只脚的电机”啊,
这个就是直流电机,里面带了调速、稳速电路,有两个脚是正负,用来供电,另外两个脚是调速用的。
引用 网友B:

脚在哪呢?我看不到

网友E:
你看不到,拆个录音机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