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00k-20MHz带通滤波器设计的怎么样?

楼主(2009-08-20):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有无问题?用pspice仿真了,但不知道能不能用。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要求:带宽400k-20MHz
输入信号幅值《10mV
输出增益大于100。

先前用了LC设计无源器件设计,但是担心两点,阻抗匹配问题和购买的电感精度无法满足要求问题。加上由于信号必须采用放大器进行放大,所以干脆就设计成有源滤波器。

如上图所示:采用三个运放分别是AD8065,MAX4104,MAX4104。
AD8065 为带宽为145MHz FETinput 电压反馈型运放,
MAX4104为带宽为740MHz的电流反馈型运放。采用MAX4104的目的是因为还需要调整增益。每一级放大10倍,那么在增益为10时,它的实际带宽应该小于74MHz。

AD8065用作电压跟随器。
以MAX4104 设计的2阶截止频率20MHz低通滤波器 和 2阶截止频率为400kHz的高通滤波器,并将它们级联起来。

请问板上的各位模拟高手,这样设计可行吗?还有哪些不足?不知道低通电路和高通电路连接起来时,会不会产生振荡(MAX4104是电流反馈运放)?

仿真图

网友A:
电流型反馈运放和震荡部震荡没关系。运放带容性负载最好加个小电阻。另外,电流型运放为什么选Maxim呢?这不是它强项阿

楼主:
lanmp兄,能否推荐一个告诉运放,高速运放我以前没有用过。
选型的时候很痛苦,既要看指标是否满足,还要看能不能买到。这个max4104看能在淘宝上购买到,所以就选了它。

从仿真上这个电路似乎没啥问题。但是稳定性怎样不知道。还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20MHz没必要用电流型。选个500MHz的电压型就可以。这是什么应用?

楼主:
测量放电信号的调理电路。

板上的各位高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max4104是电压反馈型型,上面是有误。

楼主:
哈哈,终于找到个非常合适的运放AD8021,性价比很好。带宽490MHz。待会上仿真图。

楼主:
上图即为采用AD8021的仿真图。

网友A:
这个价格坎一半还算性价比不错。而且这个平坦度很差。

楼主:
是这个运放平坦度很差 还是这个波形?
这个波形通过更改C3电容还可以再调调。

网友B:
LZ还是用LC的滤波器吧!

网友C:
用Filter Solutions 设计结构,观察极点位置,然后再仿真,最后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