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LM324接成这样,放大性能咋样?

楼主(2009-08-20):
用OP07呢,另外能推荐一个仪表放大器吗,尽量便宜点,性能过得去就行了,主要做直流电机测速,测速电机的输出  大概是3000转/M的时候输出15V,  就是5mv/转的样子,
电机工作在1000转/m的样子

楼主:
看了一下手册  offset voltage有几个mv啊,这么说测量精度还达不到1转了?

网友A:
很多情况下,决定精度的不是“失调电压”,而是“失调电压的温漂”。
有些运放的手册上并没有标明温漂,而是指出了全文范围的失调电压,
这也可以根据你实际工作的温度范围来计算。

楼主:
温飘大概是几个uv的样子,上面那个电路对抑制温漂应该比较有效啊

楼主:
无效?LZ仔细看了?

网友A:
有A3在
最多减小A1A2的影响,但A3还在

网友B:
一个OP07也可以接成差动

楼主:
是到是  A3就是差动

网友C:
这么低的转速,为啥不直接测频率?

网友D:
LZ用的是直流测速发电机?
貌似有现成的IC可以用的。

网友E:
测速电机的输出并非很好的直流,而是带波动的直流。将波动成份分离出来直接测频率或周期,比用AD准确得多。

楼主:
to 11楼 是直流测速发电机,你推荐一个IC啊,便宜点的

to 12楼,我明天用示波器看看,maychang大侠,对于我在一楼的条件,用LM324来接成顶楼电路的形式,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to 10,这个是比较老的电机了,90年代生产的,直流伺服电机,自己带测速发电机,老掉牙的东西了又拿出来搞了

网友F:
12楼正解,
而且,LZ,你得先说清楚你期望的精度,然后再做实验评测

网友G:
这个运放长得很别致……

楼主:
希望能够精确到 1转/min

楼主:
maychang大侠, 你试过么,下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测速电机输出波形谐波很杂啊,转速越高谐波越杂,你说的方法可能不好弄,我还是用AD采样了,下午我电枢电压每隔0.5V测了一下测速电机输出电压,发现非线性还有点严重,看来精确到1转/MIN用测速电机是不怎么行得通啊

网友E:
测转速对单片机来说是最容易的事,困难之处在于是否允许你在待测轴或轮上动手。
如果允许你在轴上加东西,简单的是加块磁铁,用个线圈令磁铁在轴转动时掠过线圈,单片机检测线圈中交流频率,可靠又耐用,没有什么非线性问题。不允许轴上加东西,但允许旁边放东西,只要轴不是光滑的,可以考虑光电方式,也没有什么非线性,但容易受灰尘影响,发光元件也有寿命问题。旁边不允许放东西,那就只能利用轴上现成的测速电机了。
测速电机也有多种,你的由问题中看大概是直流电机。这就要看测速电机的电枢槽数了,槽数多的测速电机输出近似直流,波动小,不容易测,槽数少(整流子片数少)的容易测。但这需要拆开电机看了才知道。

楼主:
好的  多谢指点
目前我就先用测速电机了
不过下个礼拜试试磁电感应的方法,看看怎么样

网友E:
磁电感应方法,需要限幅。
如果是要求能测低到1转/min的速度,估计比较难,但若最低转速有几十转/min,则没有问题。

网友C:
直接测电机电流呢?

我觉得应该能从电机的(某根)电源线上取到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