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的规格、型号、参数描述详解

楼主(2009-08-20):
    一个物料或元件,怎么去描述是最合适的呢?在这个问题上,真正能够深刻理解的人很少。不少人把物料的规格、型号、参数之类的概念混淆在一起,自然,导致对这些描述的应用场合也弄不清楚。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公司在物料选型,物料采购,物料使用方面,都有可能搞错。鉴于大部分公司的从业人员对这些概念的含糊不清的理解,有必要在此进行详细解释一下。
物料的参数,是指物料性能和外观的详细指标。一般都有确定的数值。一个物料,可能有大量的参数。物料参数对于开发工程师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对于开发工程师来说,一个物料,参数越详细越好。因此,有的开发工程师,总是想在物料库或BOM表上把所有的参数都描述出来。但是,那是不现实的。由于参数实在太多了,全描述起来那可是长篇大论。所以,一般在物料库或BOM表上,只能描述最主要的参数。事实上,开发工程师在选型时,绝对不可以仅仅凭物料库或BOM表上描述的哪些参数去选型。而必须去看这个物料的详细规格书(有的叫承认书或DATASHEET)。物料库或BOM表上的参数描述仅仅供参考。对选型来说,这些描述给定了一个大致的参数,起了一个初步定位的作用,至于能不能选用这个物料,还要参考规格书中更详细的参数。另外,对于不同的厂家的元件,同样规格的元件,却有可能有些细节上的参数差异。至于是不是都能用,就必须参考相应厂家的规格书。
举例来说,选用了一个某公司的片状电容,参数有这些:
1、 封装:0603 长*宽1.6*0.8mm
2、 温度特性:X7R材质 容量变化率:±15% 温度范围:-55℃~+125℃
3、 额定电压:50V
4、 标称容量:10000pF
5、 容量公差:±10%
6、 产品厚度:0.8mm
以上参数比较多,但是,在物料库或BOM表上,一般不会全部参数都写上去,对于这个物料来说,一般描述这些参数即可:0603-X7R-50V-10000pF-±10%。
另外,同样是0603-X7R-50V-10000pF-±10%的电容,另外一个厂家的厚度是0.9mm。如果两个厂家的电容都可以用,而又要在物料库或BOM表上描述产品厚度这样的细节参数,一个是0.8mm,另一个是0.9mm,那就有矛盾,不好描述了。
再举个例子,选了一个厂家的LL4148二极管,参数有:
1、 封装:MiniMELF 长3.5mm Φ1.5mm
2、 VRRM:100V
3、 VR:75V
4、 IFSM:2A
5、 IFRM:500mA
6、 IF:300mA
7、 IFAV:150mA
8、 PV:500mW
9、 RthJA:500K/W
10 、Tj :175℃
11、Tstg:-65℃——+175℃
12、VF:≤1V(at 100mA)
13、trr:8ns(IF = IR = 10 mA, iR = 1 mA)
……
还有很多参数,但是这些参数不可能一一标到物料库或BOM表上。对于这个物料来说,一般描述这些参数即可:75V-150mA-500mW- MiniMELF
一般情况下物料规格就是指物料的主要参数。这些参数是区分不同规格的物料必不可少的参数,否则就有可能买成另外的一个物料。当然,物料规格在表达清楚之后又要求尽量简略。物料规格中,哪些参数要描述,哪些参数不要描述,一般在行业都有默认的要求。
有时,在公司的物料库或BOM表上,只有物料规格栏,没有物料参数描述栏,这时物料规格就是物料的关键参数。而有的公司既有物料规格栏,也有物料参数描述栏,两者的差别是,物料参数描述栏一般比物料规格栏描述的参数更多或更详尽,这些参数的选取有时是以公司的需要而选取的,未必是行业的通用要求。这时的物料参数栏主要是为开发工程师服务的。比如,0603片状电阻,行业默认尺寸规格描述成0603,规格栏写0603即可,但是为了给PCB绘图工程师参考,物料参数描述栏可以写成“长*宽1.6*0.8mm”。0603与“长*宽1.6*0.8mm”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简略,一个详尽。个别公司只有物料参数描述栏,其实这里描述的也是一些关键参数,不可能把所有的参数描述完整。也就是说,有时,物料规格和物料参数会混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他们之间的差别。
物料型号,一般是指厂家的型号(现在电子元件很少是按照国家标准中的命名规则来命名元件型号的)。一般来说,每个厂家,对自己生产的元件,都会按一定的规则,给唯一规格的物料一个唯一的型号(有的厂家也叫料号)。比如说,上面的二极管,LL4148就是VISHAY公司的厂家型号。同样规格的元件,不同的品牌其厂家型号一般是不同的。比如,和LL4148同样的二极管,在NXP公司(恩智浦,原飞利浦),型号就为PMLL4148。当然,为了替换方便,有的厂家又会把通用的元件命名成相同型号。比如LRC公司(乐山无线电)的型号也为LL4148。
又比如,0603-X7R-50V-10000pF-±10%的片状电容,在TDK公司的型号为C1608X7R1H103K,而在风华公司为0603B103K500。
另外,有的厂家,会把包装等信息包含在厂家型号上,比如,VISHAY公司的LL4148,包装为10K/卷时,用GS18表示,此时完整型号为LL4148-GS18。
关于元件的完整型号,可以参见我的**《元器件的完整型号说明》。

楼主:
有的工程师认为,在物料库或BOM表上标注厂家型号太麻烦。因为厂家有变动时,厂家型号就要跟着变,不如只给出物料参数。但是,物料参数一般是过于专业,除了开发工程师,其他部门的人员,比如采购、仓库、生产人员就不懂那么多了。而且,比如对于很多元件,特别是半导体元件,如果只标注参数,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举个例子,比如我描述一个三极管,NPN-160V-1A-TO220,这样的三极管,谁知道是什么三极管?在ON公司(安森美)网站上查到,符合上面那个参数的三极管就有9种,谁知道是哪一种?事实上,对于半导体之类的元件,不管是采购对外交流,还是内部使用元件时的交流,都是用型号来交流,而不是用参数来交流的。

然而,另一方面,有的元件用厂家型号来交流又不合适。比如说,电阻电容之类的通用标准元件,厂家型号千差万别,**起来就难了。而这些元件,描述主要参数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所以,这种元件,对于内部交流,一般以参数描述为主。而外部交流时,如果是采购下单,当然还是以厂家型号为主;但是,一般交流,特别是技术人员与供应商交流时,一般是以参数描述为主。

一般来说,在物料库或BOM表上,物料型号栏和参数描述栏(或规格栏)都应该有,以满足不同人员的不同需求。

    有人就会提出疑问了,一会儿说要用参数或规格栏(电容等),一会儿又要我看型号栏,搞得我晕头转向的。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办法?有。我一般会增加一个叫“规格型号”栏的地方,在这里,有点像对物料参数和物料型号的糅合。比如说,电容的规格,在规格型号栏填0603-X7R-50V-10000pF-±10%这样的参数描述。同时,对于半导体之类的元件,比如,我们可以把LL4148填到规格型号栏,而75V-150mA-500Mw- MiniMELF填到参数描述栏。这样的话,一般BOM上,只要用或看“规格型号”栏即可。而开发工程师用的BOM表,则增加参数描述栏。

对于物料规格或型号,不少工程师甚至采购都对完整的规格或型号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搞不清楚。

比如说,有的工程师,在BOM表的规格型号栏填了一个IC型号为LM339,而在BOM表的备注栏填DIP-8(严重的连任何封装信息都没有)。LM339不是一个完整型号,因为LM339有DIP-8封装,也有SOP-8封装。但是,他们认为,LM339才是属于型号,而封装则不属于型号信息。然而,备注这个东西,表明是额外加的东西,未必是必须的。在不同的地方,是有不同的备注的。比如,采购用的BOM备注可能成为了货期的备注。工程师的DIP-8备注,导入到采购的BOM时,可能会丢失DIP-8的信息,只看见规格型号栏中的LM339。有时,采购甚至供应商明明发现了工程师的型号不完整,但是通过第一次出错改正后,大家知道了LM339指的其实是LM339/DIP-8 (或厂家的完整型号LM339N),所以没有要求工程师改过来。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隐患。比如说,换了采购、换了供应商、换了业务员、甚至供应商发货的人换了,他们都有可能不知道LM339其实是LM339/DIP-8。于是,有可能采购回来了LM339/SOP-8。另外,下次有工程师设计时用了LM339/SOP-8型号,他也只在规格型号栏填LM339,采购还是当成LM339/DIP-8,就会出错。

有的工程师把螺钉的不锈钢填到备注栏,以为不锈钢不是属于规格型号的必要信息,也会出同上面一样的问题。

有的工程师的物料规格型号还“短斤缺两”。比如,电阻缺了精度参数,电容缺了材质参数。特别是连接器类的物料,由于连接器不像电子料那么规范,连接器的种类繁多,规格或型号的命名行业又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一旦缺少了某个必要描述,有可能就会搞错。就以最简单的排针来说,有工程师就写了个2.54-40PIN的规格。事实上这远远不够。因为40PIN可以理解为1*40PIN(单排),2*20PIN(双排),甚至理解成2*40PIN。还有不同的针长,不同的塑高。还分直脚还是弯脚(90度),弯脚还分两种不同的弯法。还分方针还是圆针。另外,如果有镀金要求还要注明相应的镀层厚度。

完整规格型号的要求是,把这种描述拿到相关行业,大家绝对只能给出唯一的东西出来,如果人家拿出不同的东西,但是又完全满足你的要求,说明你的描述不完整。

有元器件(物料)工程师的公司,元器件工程师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规范这些物料描述,所以问题尚容易发现纠正。没有元器件工程师的公司,开发工程师和采购员了解这些知识就显得异常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