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2 IAP 高手指点下啊

楼主(2009-08-20):
准备用IAP下载app程序, 把 app的起始地址改为0X40002000后,程序乱飞了,那里还需要改动啊.  我是在KEIL下运行的.

楼主: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40002000 0x0002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40002000 0x0002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Vect, +First)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还有Target 的开始地址也改为0x40002000了
软件模拟仿真,程序乱跑啊

网友A:
如果我想设置ro为20000000,程序下载到40000000;
相对应的scatter文件是如何写的阿?

楼主:
苦苦折腾了2天,终于好了:loveliness:

楼主:
总结下,希望对大家有用:
1。ST提供的IAP 在初化中 注掉 MSR     CPSR_c, #Mode_USR 换成        MSR     CPSR_c, #0x1F   ; Switch to SYS Mode
2。 把IAP中要与下载有关的程序复制到RAM中去,跳到RAM中运行
3.  IAP 中的0x40002000都改为0x40004000,因为IAP代码比8K多了点
4。app :在0x40000000调好程序后,把加载的目的地址改为0x40004000
app: 把映射到RAM的开关打开 , 跳到主程序后把0x40004000开始的1k代码(只要向量表复制过去就可以了,多复制点也没什么)复制到RAM 0x20000000
5. 看到通过IAP下载的ucos在跑真爽:)

楼主:
LR_IROM1 0x40004000 0x0003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40004000 0x0003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71x_vect_ucos.o (Vect, +First)
  71x_init.o(Init)
     .ANY (+RO)
  }

  RW_IRAM1 0x20005000 0x00005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