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电路放在驱动板还是控制板好点

楼主(2009-08-20):
做一个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电机28V/8A,3000转/M,要检测电枢电流和转速,电枢电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66mv/A,转速是用测速电机,大概5mv/转,电机调速范围几十转到1000转的样子
问题是:信号处理电路放在驱动板上面好点,还是控制板上面好点呢,我觉得信号不弱,放控制板比较好点,大家以为呢?
另外我想用下面这个电路对信号做放大,大家决定效果怎么样啊,我都想用便宜的LM324或者OP07啊,不过发现失调电压比较大啊,有几个mv的样子,这么说如果用324的话,检测转速的精度还不到1转了?

网友A:
转速信号已经很大了,无所谓的,
电流信号需要放大,可能放在控制板上有利于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