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在线编程(ISP)问题

楼主(2009-08-20):
我根据周立功网站上给出的资料搭建了如图电路。但是按照PDF文档中的操作进行时,从来没有成功过。所用芯片为P89V51RC2FBC,芯片为新的,没有写过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指导一下,看看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另外如下图,当开关断开的时候我测量RST引脚的电压为4.25V,但是我觉得应该为0V才对。否则P89V51不就一直复位了吗?

网友A:
你用的flashMagic是哪个版本?问题就在这!!!这张图没有任何问题,我就是这么做的,芯片和你的也一样

网友B:
如果RST引脚真的一直的是高电平那当然有问题。
从图上看开关断开后RST应该是0电平的。

网友C:
解决问题的步骤如下:
1.写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闪灯或蜂鸣器狂叫.用于测试复位电路与晶振的性能,多按几次复位就知道灵不灵了.
2.在PC机上启动SCOM32软件,定时发送大写U字符,然后按MCU的复位,有返回说明硬件通路已打通,且激活了ISP程序,有U返回时说明波特率对上号,用此波特率在Flashmagic中读ID.
3.建议把晶振换24M试试.

楼主(2016-01-23):
解决了,要先打开flashmagic,点击编程,它提示复位时再给单片机上电就可以了。希望对后续使用者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要先打开flashmagic,点击编程,它提示复位时再给单片机上电就可以了。希望对后续使用者有帮助 ...

哇,快7年了,写书也写出来了! :lol

一般串口ISP都是要重启动的吧? 我有过飞利浦的单片机,但后来都是用STC的STC-ISP下载。
(2145)

楼主(2016-04-04):
引用 网友D:
哇,快7年了,写书也写出来了! :lol

一般串口ISP都是要重启动的吧? 我有过飞利浦的单片机,但后来都是 ...

是的,一般串口ISP都要重新启动才能进入引导程序,但是我的板子上没有预留手动复位接口,只能使用51单片机的上电复位功能,进入引导程序。

网友E:
好老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