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i1 端口 怎么使mosi端口 保持高低电平

楼主(2009-08-20):
如题

网友A:
:$ 什么时候要保持高低电平?收发数据时怎么办?

请说详细些。

楼主:
香主  就是在不发数据的时候 我想让他保持一个电平 低或者高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自动的,没有控制位。可以在不发数据时把对应端口变为普通输出口,然后通过程序控制。

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

楼主:
因为要做个叠加的东西  使用spi自动串行发送数据的功能  因为高低电平是用来控制叠加的  所以不传输的时候 要固定到一个电平
  香主  那不发送数据的时候 他是固定在什么电平呢?

网友B:
自己加个门电路即可

网友A:
因为要做个叠加的东西  使用spi自动串行发送数据的功能  因为高低电平是用来控制叠加的  所以不传输的时候 要固定到一个电平
  香主  那不发送数据的时候 他是固定在什么电平呢? ...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变为低电平,你可以测试一下。

当然还是通过普通I/O口的方法控制比较可靠。

楼主:
测了一下  发的最后一位是什么 就保持什么电平 看来还不能这样用